这几个描述符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01):
用USB模拟串口,主机发送a1 21 00 00 00 00 07 00 设备回应00 c2 01 00 00 00 08  不明白设备回应描述符的意思?

网友A:
这是一个类请求,LZ用的什么类?

不知道是什么类,也无法知道回应的意义。

楼主:
谢谢了

我用的是CDC 类,是用USB模拟串口的。

网友B:
这个是GET_LINE_CODING请求,获取波特率、数据位等等信息的

你的设备返回00 c2 01 00 00 00 08,表示波特率为0x0001c200,即115200。
数据位为8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楼主:
ok

明白了,谢谢两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