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USB2.0进行隔离,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08-08-04):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要隔离?隔离什么东西?

雷击?静电?高频干扰?低频干扰?

网友B:
嘿嘿,USB本来就是开发用来做桌面近距离使用的,隔离没啥

网友C:
建议不隔离

480mbps,容易吗?

网友D:
可以像以太网一样用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E:
c00: 人本来就是在地上的,上天没啥意义

看来,飞机轮船,是外星人发明的。

呵呵。

=======当连接多个设备,或者较可靠设备需要与电脑通讯时,隔离是很有意义的。
电脑本身辐射较大,存在较多干扰。

网友E:
l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3&page=1&t=3050182&tp=usb%u9694%u79BB

网友B:
那要隔离也不要直接隔离USB,而应该隔离经过USB之后的数据

网友E:
隔离之后,仍能 识别 u盘,键盘鼠标,uHub

...

摄像头,打印机

网友A:
圈圈说得对,USB就是为了与PC直接相联而设计的

如果真需要隔离也是隔离USB之后的数据,而不是USB与PC之间的通信。

网友F:
考虑用一个USB Hub

电源外接,这样只有一条GND和PC有电气连接,应该类似隔离效果吧?

网友G:
USB2.0静电保护

USB2.0专用保护器件PJSR05, 其特点是同时保护电源线和两根数据线。

USB应用的半导体器件所必需的特性:

1. 低电容(<5pf),以减少高速速率下(480Mbps, USB 2.0)的信号衰减。

2. 快速工作响应时间(纳秒),可以在ESD脉冲的快速上升时间内保护USB元件。

3. 低漏电电流,以减少正常工作下的功率能耗。

4. 稳固耐用,在反复性的ESD情况下仍然完好无损。

5. 集成度高,封装面积小。

网友F(2009-05-26):
搞半天原来是一个广告帖

d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