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1161遇到的问题!只发SOF包,不能发别的包

楼主(2008-08-05):
大家好!我现在在用ISP1161做开发,目前遇到一个问题,现在我的usb接口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只能发SOF包,不能发其他的包,我想问下能发SOF包的话是不是表示我的硬件设计是正常的,现在不能发包是不是软件哪里设置出问题了,我现在完全按照他们的例程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提点建议。谢谢了先

网友A:
SOF包也要软件设置一下才能发的吧?周期应该也能改的。

可能是你的软件哪没弄好,没有正确启动数据包发送。你用什么看到的结果,它没有发送数据包?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的,只能看到sof包,没别的包,我准备发setup包的,现在我查了下寄存器的值,ATL的buffer长度是0,和FmInterval的值是 002EDF。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