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USB转串口的芯片比较稳定?

楼主(2008-08-07):
单位有很多windows终端(wince),接3-4个串口设备,有几个问题:
1.经常出现插错端口,
2.串口设备的电源由串口提供(5V),由于标准串口是不带电源的,我们的设备的串口都是改装的,但毕竟不稳定.
3.串口设备连接在wince终端后面,使用很不方便.
所以想用USB-串口转换芯片,将串口设备都转成USB的.顺便也解决了电源,端口等问题,还能用USB-hub.
我的设想是:
1.用USB-串口转换芯片做一个模块,安装在串口设备里.以后我就不采购串口的设备,直接采购USB改装过的.
2.每个USB-串口模块的ID和设备标识内注明设备类型,WINCE终端自动将USB设备映射到串口上.模块上有EEPROM,厂家根据设备性质自己写设备参数.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USB-串口模块的稳定性,不要经常出问题死机.

所以来请教,那个芯片的稳定性好点?winCE终端厂家说他们用过CP210X.这个芯片如何?

楼主:
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FT232比较稳定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还没发现稳定的

还没发现稳定的,所以,我配电脑的时候配了一个扩展座,花了1300大洋(联想黑啊)!

网友B:
偶自己有不少 USB单片机的板子

所以,就拿来用了。

;)

楼主:
armtft : 你自己的USB单片机能保证稳定?

那可以用你的单片机啊,FT232的价格也不便宜,要2.5$

网友C:
!

我也想知道CP210x的应用稳定性问题!有大量应用经验的说说

网友D:
个人觉得cp210x 8错!

个人觉得cp210x 8错!

网友C:
!

CP2102为什么不出TSSOP28的?这个封装难焊死了,而且还与CP2103引脚不兼容

网友C:
!

CP2102测试问题:用超级终端接收完文件后不会立即自动退出接收界面,会停留1分钟左右自动消失,消失后紧接这再启动接收也会出现1分钟不到的停滞时间。在Linux下接收文件时Minicom报过多的Bad CRC错误。这些现象在FT232B没发现

网友E(2008-09-26):
FT232

在PC上用过,有原厂的驱动,很稳定
刚才看了一下,FTDI还提供WinCE的驱动,应该也不错吧

 相关链接: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网友F:
ftdi的上手容易

用过他们的东西
他们既提供现成的u转串产品,也提供相应芯片
提供原理图的,也比较简单,照着画就没问题
驱动也是现成的

速度也还不错
曾经把硬件串口跑死而该U转串芯片依然稳定

网友G:
用我的学习板做的转串口很稳定~~~~~

网友H:
cp210x

cp210x 这个感觉也还可以

网友I(2012-07-27):
回复 网友J:
哪里有pic18f14k50 USB to 232例子下载到?谢谢

网友K(2019-11-06):
CP2102或者CP2402对软件的兼容性不好,有些软件比如MODSCAN、串口调试助手等,如果发送数据后,没有收到返回的数据,发送灯会常亮,软件不能继续发送数据。芯片合理布局走线,抗干扰性能还可以。

网友L:
CH340比较稳定,使用多年。

网友M(2019-12-11):
用过FTDI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