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SB端点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8-08-09):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usb驱动代码,主要是想完成USB读写U盘的代码,在单片机上写。目前已经可以设置地址了,下一步想配置端口,请问该怎么配置,需要什么命令。

网友A:
PC系统配置,你乖乖回答就好了

PC系统配置,你乖乖回答就好了

网友B:
大概流程如下:

获取设备描述符、复位总线、设置地址、获取设备描述符、获取配置描述符、获取配置描述符集合、设置配置、设置接口、获取最大逻辑单元,接着就可以在批量端点上发SCSI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