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中HID类中的哪些ID在Windows驱动能够识别

楼主(2008-08-18):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款USB鼠标,但是发现别人USB鼠标中,左滚动、右滚动、缩小、放大用默认的Windows驱动无法实现,还需要自己的驱动安装上去后才行。如果我们想做一个不用Windows驱动的鼠标,如果用标准Page 0C页下的左滚动(Page:0C,ID:0236)、缩小(Page 0C,ID:022C)。。等等。能否直接在Windows下面使用?
望大侠告之!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试过Consumer(0x0C)页中好像只有几个可以识别哦...

AL Consumer Control Configuration(0x183)可以打开Windows Media Player;
AL Email Reader(0x18A)可以打开发送邮件的Outlook(应该就是键盘上的MAIL键吧);
AL Calculator(0x192)可以打开计算器;
AL Local Machine Browser(0x194)可以打开我的电脑(应该就是键盘上的My Computer键吧);
AC Search(0x221)可以打开搜索文件窗口(应该就是键盘上的Search键吧)。

另外就是还有音量控制、暂停那些可以用。

你所说的那几个好象都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