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 下行接口不同速度问题

楼主(2008-08-20):
usb HUB 下行接口有两个 那么为什么把U盘在到一个PORT的时候速度是20m 而接到另一个口的时候数据传输速度却只有1m?

网友A:
Full speed?

很明显,你说的“另一个口”,通讯速度变成了12Mbps(Full speed)

可能,是硬件原因。

拔下来,重新插入,效果如何??

楼主:
接触不良?

硬件上可能有哪些原因? 接触不良?

网友A:
有可能是 未 来得及响应

有可能 该端口供电不够顺利,导致一点延迟。

从而以Full speed响应。

楼主:
谢谢大佬

有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