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个u盘写个文件数据在里面,PC端读该文件来交换数据可

楼主(2008-09-02):
用STM32模拟个u盘写个文件数据在里面,PC端读该文件来交换数据可以吗?这样就不用写PC端的驱动,PC端就直接读盘中的预定义的文件来和usb设备交换数据。

楼主:
那样就好。。。开发usb设备就不用管PC驱动了

网友A:
要注意USB连接到PC时不能向U盘中写文件

这时写的文件PC端是看不见的。必须在没有连接USB时,才能在设备端进行文件操作。

网友B:
在别的论坛上说,PC读文件是看不到,但读扇区可以.

网友C:
很多问题。这方面有些专利可以参考的。

stm32开发板stlink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A:
这方面还有专利?什么专利?

“PC读文件是看不到,但读扇区可以”,这话不假,但谁知道是哪个扇区。

USB连接到PC时向U盘中写文件,PC端不但看不到,而且如果PC端写入的文件还会覆盖掉设备端写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