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USB 驱动 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开发USB驱动包括哪几个程序?
1.下位机 USB 驱动
2.上位机 USB 驱动
3.上位机 应用程序

这几个程序吗?

网友A:
那要看你指什么驱动了

楼主:
驱动

usb从设备 采集其他设备的数据通过usb发送为PC机,PC机进行实时监测。硬件基本能够理清了,由于是第一次使用USB,所以有点茫然。下位机考虑使用 FT245(芯片驱动有思路),就是PC机端 是否应该有2个程序? (驱动+应用程序?)

网友A:
是的,PC端当然需要驱动和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应该是要必须开发的了。至于驱动程序,那要看你准备做成什么设备,如果数据量少的话,
可以考虑做成HID设备,这样就不用自己开发驱动,而使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如果数据量大,
那就得考虑自定义的设备了,这样就需要自己开发驱动。

网友B:
偶的建议:USB单片机

不少USB单片机都有USB转串口的例子(偶认为比HID要好,呵呵)。

剩下的,就是普通单片机、普通串口软件的事情了......

网友C:
5楼的建议好

可以都做成串口设备了,
不过速度就有限制了,还得看你的设备需要传什么数据了。

网友B:
USB转串口,速度无限制!

只要略加改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