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USB三种速度的区分

楼主(2008-09-04):
USB 2.0分三种速度:

LS(低速) 1.5Mbps
FS(全速)  12Mbps
HS(高速) 480Mbps

LS主要应用在低端的键盘鼠标,实际速度很低,除了可能几分钱的价格优势,不推荐使用。

通用领域的MCU(SoC),多数都只能达到FS,例如cy24x94,7s64,214x,STM103,2440...
少数几颗,具备HS,例如6801x,i.MX31,6400,ATMEL新出的xx。

专用领域,倒是很多很廉价的SoC 具备USB2.0 HS ,例如MP3/MP4的主控芯片,可惜目前开放性不够。

作为同样的四根线,USB设备插入主机(一般是PC)后,是如何区分三种速度呢?
依靠一个1.5k(一般1%)电阻!

USB设备通过拉高D+或D-端线电平来指示其速度。
1,全速设备在D+端接一个上拉电阻,表明它是全速设备。
2,低速设备在D-端连接上拉电阻,就表明其为低速设备。
3,最开始,高速设备被当作全速设备进行连接(D+→1.5k至3.3V)。初始连接之后,设备在复位时将发出高速的啁啾声,然后与主机建立高速连接。一旦设备经初始化进入高速模式,上拉电阻就被禁用。若设备在RESET之后没有发出Chirp K信号或者设备没有检测到集线器响应的交替KJ信号序列,则高速设备就继续以全速模式进行操作。

//2008年,USB还是有三种速度的,2009年呢?
//期待中......

网友A:
2008年前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B:
据说2009年USB3.0会出来,到时速度最大速度为5Gbps左右

楼主:
HWM:2008年前

USB1.0起始于1994年=====在这之前,USB不是目前的意义,呵呵。
2001年底,公布了2.0。 ^_^

2009...

网友C:
Intel 的usb3.0草案已经出来了

速度很快,以后1394会不会被替代掉?

网友D:
玩5G的USB是不是该用些比较特殊的调试工具了

频率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B:
连插座都改了~~~不过还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C:
5G的电路板制作也要精心考虑

只要控制好参数,问题还不是很大。3.0的协议不知道相对于2.0改动了多少?

网友E(2008-10-06):
usb看来大有前途啊!

我也要学了。

网友F(2009-12-04):
看下~~顶起来

网友G:
3.0 协议出来了么?

网友H:
3.0 已经出来了

网友I:
学习中。。。3.0?

网友J(2010-01-07):
我们都做了3.0的东东了

网友K:
是吗,看来我们永远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啊

网友L(2014-01-31):
现在是有几种速度呢,4还是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