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ft232r问题

楼主(2008-09-05):
自制了一根ft232r USB串口转换线 无论是使用USB总线供电还是独立电源供电给FT232R
在单片机和PC通信总是会有死机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

说说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

网友B:
请发图

学习一下

楼主:
re

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就是一般的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在正常通信一段时间后 串口调试助手就不能收发数据了
电路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电路来做的
这几天测试 发现独立供电的USB串口转换电路要比总线供电的稳定 表现在串口调试助手死机的次数上 独立供电的次数相对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