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SCSI命令问题

楼主(2008-09-18):
请问SCSI的命令MODE SENSE(6)和MODE SENSE(10)有什么区别?

在做U盘时电脑端下的命令为MODE SENSE(6)操作码是1A,可是在资料"UFI command specification"里面没这条命令只有MODE SENSE(10),操作码为5A,
这两天命令的结构有什么区别?那位同仁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或有网址提供下载。谢谢!

网友A:
ll

1A就是mode sense(6),这两条指令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就是参数变了变,有的设备支持其中一个,有的两个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