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 Wireless usb的兄弟吗?

楼主(2008-09-24):
我发现网上关于wireless usb的资料很少,你们能否推荐一些资料, 或是一些网站? 国内国外都好! 谢谢!

网友A:
usb芯片 外加 rf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B:
Wireless usb 现在好几种

USB HS都有人在做。

廉价的,cypress(可达到LS吧)也有。

你要什么?

网友C:
问题在于无线

USB还是一样的做,主要看这个无线模块怎么选,RF传的可以模拟信号哦,速度也是个问题.用蓝牙嘛叫做画蛇添足

网友D:
可以用2.4G的NRF24L01

网友E(2008-11-04):
Ralink公司有

网友F:
cypress 有参考设计

网友G:
cypress只是用来实现HID类。

目前wireless USB有两种。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reless_USB

网友H:
Wireless USB 【WUSB】

Wireless USB 【WUSB】
别名 :  Wireless Universal Serial Bus

 利用无线连接个人电脑和外部设备的USB的通讯规格。

 在通讯方式上使用了UWB,机器间的距离要是在3m之内,则可以进行与有线的USB 2.0同等的480Mbps的通讯,即使相隔10m的距离也能够确保110Mbps的传输速度。与有线USB相同,1台电脑能最多同时连接127台机器。

 由于UWB是使用数GHz幅度的极为广域的频带扩散载波进行传送接收的无线通讯方式,向每个频带发送的数据只有噪音左右的强度,所以不会对使用相同频带的四轴飞行器器造成接收信号的干扰,并且它消耗的功率也很小。

 Wireless <<4(2)>>的规格化是由2004年2月成立的业界团体Wireless <<4(2)>> Promoter Group推进的,于2005年5月被制定了最初的标准规格。该小组中有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NEC公司等个人电脑关联的制造厂商和USB机器大公司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