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PC上枚举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目前手上有个项目,一个USB接口的IC卡读卡器。做成了HID设备,在我自己的电脑上读写卡片,通讯都很正常。但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在公司的20台电脑上有3台机器枚举不稳定,大概3次成功一次。。。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请教 谢谢。

网友A:
电缆、电源、信号质量、驱动能力、芯片复位、机器速度。

可能性太多,需要查看具体通信状况才能慢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