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芯片选型

楼主(2008-09-27):
    公司的最近一个项目:ARM9处理器+四个USB接口的模块,这四个模块的数据与ARM9之间进行交换,请问有没有这样的USB芯片?如采用逻辑切换电路进行选通,哪种IC可以有这么快的数据传输率?
     请大侠指教!谢先!

网友A:
交换??

需要多高速度?

FS,LS还算不难。

说一个大实话:
USB分主从,你这5个东东,主从怎么区分的?
知道了这个,才好选芯片呀。

==如果ARM9是主,4个从设备,6400(2443)+HUB就好。

网友B:
你的ARM9自带USB口否?如果带,外面接一个USB集线器即可

如果不带,那么就需要外扩一个USB主控制芯片,然后再接集线器。

网友C:
仿佛你得arm9有usb

usb hub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