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希望平常人说几句)

楼主(2008-09-27):
   我在做USB键盘
   发现新硬件和HID类设备都可以显示,但之后就出现硬件安装期间出现问题,但是我把它拔出,再插人,在设备管理器中就可以看到HID keyboard,也可以工作了,这是为什么?
   还有我用busbone在xp下得到的数据,有这
USTS   00 00 01 c0                                         canceled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平常!

是不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复位?

=======电压正在上升,系统已经开始跑 ......

网友B:
可能程序有点小问题吧……

网友C:
2楼说的原因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