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windows有**

楼主(2008-09-28):
我在电脑中插入两块相同的设备,怎么识别那个是那个?例如插入两块相同的U口转串口的设备,系统标示是COM5和COM6,我怎么知道它们分别指那块转接设备?用发送数据到对应的口上确认的方式在实际中不可行,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欢迎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好办法!所谓总线

所谓总线,都有“设备地址”(毕竟有多个设备嘛)。

依靠通讯协议区分。

例如插入两块相同的U口转串口的设备,系统标示是COM5和COM6,
一个是台灯,一个是门禁。

系统只能通过讯问设备的名字(ID)

例如,两个设备插在USB HUB上(未连电脑)。
HUB连入电脑,会按顺序分配。
可是,两个设备交换端口,插入呢?

还好,windows记住了每种设备的“常用端口”。例如两种不同芯片的U口转串口,一般不会被颠倒。

总之一句话,靠协议吧。

楼主:
如果我们在设定一些条件,能否识别?

我们电脑上的USB接口通过编号可以知道,例如在我的机子上如下:
找到USB控制器:1
USB控制器:{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000
USB控制器名称:HCD0
USB Hub名称:
USB#ROOT_HUB#4&2cd9afbc&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第1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第2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第3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第4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第5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第6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第7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第8端口没有USB设备联接

然后在端口7和8上插上两块相同的U口转串口的设备,系统标示是COM5和COM6,能否通过程序分辨出来7或8上的端口插入的设备被标识为CON5还是COM6?

网友A:

如果不是第一次安装,同一个设备往往用 上一次的端口号。

楼主:
谢谢,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那WINDOWS是怎样把发给COM5的数据发到对应的USB口上去的呢?
    非常感谢armtft的讨论!

网友A:
哈。com5其实是一个地址

在windows中,一个设备打开,就是一些地址可以读写。
通过usbser.sys 驱动

和 MsPorts.dll

把发给COM5的数据发到对应的USB口上去的

(驱动等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叫“可重入”。就是说,多个相同设备同时工作,被分配不同地址,互不干扰)

楼主:
这样能否解决

那能否在这个驱动上做个监测过滤驱动,来识别该接口上分配的COM地址?

网友B:
每个设备使用唯一的序列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是呀!

从目前看,这个U口转串口的好像没有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