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是WINDOWS自带的HID设备驱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

楼主(2008-09-28):
自己最近用一款vs1000开发板做一个可以播放.ogg文件的播放器,主要有两个功能;当与usb连接时,可以当u盘使用,把.ogg文件考进去,pc上有一个软件,可以往让这个设备播放pc的文件,而不用拷贝进去.当不与usb连接时,则具有播放拷贝进这个设备的.ogg文件的功能。
现在的问题,实际实现与这个设备的通信的功能,不懂驱动,想利用WINDOWS自带的HID设备驱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看了一下电脑圈圈的程序,只是可以把设备打开,但是发送数据或者接受数据,不知该如何进行.
该vs1000设备有三个端口,端口1,把usb的数据写入此端口,就可以播放文件,
端口2,把,把usb的数据写入此端口,可以存储文件.端口3,输出数据.
此设备可以可以被系统自带的驱动识别,usbstor.sys.
请高手给我点指点,我看了好多天,不明白怎么解决.

网友A:
感兴趣

顶一下

网友B:
顶下 呵呵 看协议吧

网友C:
re

与USB连接时,其实就是当U盘用,也就是用到USB设备的海量存储类;当不连接到PC上时,跟USB没有关系。

所以你要实现这个,主要是海量存储类的学习。

当然你在不连接PC时,需要MCU本身要通过文件系统(FAT,FAT32之类)来寻找播放.ogg文件。

所以你要学习的是USB的海量存储类+文件系统

网友D:
USB Mass Storage

应该是USB Mass Storage.
不过看楼主的意思好像必须是U盘+USB声卡的复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