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的USB Vbus上输出电流一般设计成多大电流?

楼主(2008-09-28):
500mA够不够?

我如果想兼容比较多的移动硬盘,应该设计成多大的电流?

网友A:
500mA够

移动硬盘现在功耗也越来越低了,好像都低于2w?

不过,很多动硬盘线,占用两个USB口。

楼主:
USB刻录机

那USB接口的DVD刻录机的电流是不是会很大?

网友A:
DVD刻录机......

当然电流超大!!

具体数字,就不在这里吓人了。

专门的超薄低功耗刻录机,似乎一直很贵。

网友B:
极晕,5V,1.5A

楼主:
额定电流都1.5A了,瞬间就不知道有多大了

谁再晒晒移动硬盘的pic

网友C:
好象协议里面规定设备最大获取电流不得超过500mA的哦,

不过很多设备都没遵循这个协议。

网友A:
还是我来吧

2.5~

楼主:
10楼的这张不可以做USB移动硬盘的吧?

因为图上看需要12V供电的?

网友D:
大硬盘、大光驱的都要外接电源的

所以相应的硬盘盒或转接线套装也要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