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U盘(U盘转存)

楼主(2008-10-17):
本人还是个学生,今年大四,要做毕业设计了,题目就是:
单片机读写U盘(U盘转存)
我不想用U盘的读写芯片,那样成本太高了,想直接用USB时序来读写,不知道可不可行?呵呵!
现在正在搜集资料,对这个感兴趣的电子爱好者们,一起来讨论吧!

网友A:
不错,LZ选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

这个题目目前全球还没有人做过,国内估计还没人敢做,LZ例外。

网友B:
写入空盘(目的地 为 空)

倒是不太难。

如果目标盘不空,文件分配.................

网友C:
我也在做,有机会讨论讨论

   我做的是模拟信号采集,然后AD,通过带USB的单片机把数据以TXT文件的格式存入U盘。和电脑是分离的。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啊。319996550

网友D:
我们都相信你!

有生之年一定能够看到你完成这个方案!

网友E:
理论上可行

最好找个全速的u盘,这样前端时序可以用fpga,来实现。高速的话要前端加物理层可以实现。如果你考虑成本就用专门的usb host芯片,否则你的开销就会更大

网友F:
LZ很有想法

LZ很有创新精神,该方案理论上可行,可惜成本无法估算。

网友G:
厉害

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个电路.....就是用单片机的...........虽然我不懂USB............不过.......那个电路好多器件..........应该就是8楼所说的吧

网友A:
建议你放弃!!!

USB全速需要48MHz采样频率,您能做到吗?

Token与数据包的间隔不能超过13~14数据位长度,即大约1us内你必须判断出Token的类型、识别设备地址和端点地址、计算出CRC、位插入并判断其错误,处理SOF。所有这些都必须有专用的硬件完成,不可能由软件完成!!!

估计你的老师对USB是一窍不通才出此馊主意!

楼主:
呵呵!好像哦!

呜呜!

网友H:
这个MCU要跑的比刘翔还快,才行!

最少要上G

网友I:
haha,lz够厉害

有个avr芯片,模拟usb  如果你能读懂那个代码,估计能出个演示效果.

网友J:
老师的建议是有道理的

ARM普通的都能达到200多MHz,快点的能到400多MHz
具体的也没有思路~

网友K:
佩服

十分佩服LZ,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网友E:
你老师的说法不对,ARM是快点,但是io吞吐有限,达不到200m,一般低于50m再说了,你的程序不处理其他的东西了,不归零编码,填充位crc等等。。这是发送还好点,接收如何处理,至少4备采样你如何处理。。你的单片机的io至少应该是48m的3倍。原因是就算是单周期指令,加上跳转也要三周期。所以全速建议想玩玩用fpga来做时序。高速买物理层实现

网友E:
估计这个老师也不懂,误人啊。。。。

网友L(2008-11-18):
好!

我现在不懂usb,但以后会学。路过学习中!!!

网友M(2013-03-26):
我是用单片机模拟个U盘,让PC能识别使用,现在被U盘的系统格式卡住了,现在插入能看到盘符,但是提示格式化,点了提示写保护格式化失败

网友N:
学校的课题都是预言性质的,大家都是搞工程项目的,看重的是实际
LZ的方法,写篇**还行,想把东西做出来,以现在的情况,不实际

网友O:
Many MCUs that included USB peripheral  can do this function .such as TI , ATMEL , ST, Microc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