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个U盘接口芯片,不要便宜的地摊货

楼主(2008-11-14):
一般用途的U盘接口片子功能都太‘节俭’了,受不了
现在需要一个可以支持到16G FLASH的片子
需要做硬件的隐藏分区和加密功能
哪位能给个提示?用那个品牌的好点?

网友A:
STM32

ST网站上还有例程。

网友B:
STM32仅支持Full Speed

作为大容量U盘,速度太慢了(你的16G,读一次仅需区区4.44小时)!

而SSpeed却需要长达30秒(30>>4.44z,如果忽略单位的话)。

楼主还是考虑FreeScale或者ADI吧。NXP的,估计要明年才有。

网友C:
你可以选HOST-2.0 (S1R72V17)

你可以用上爱普生的S1R72V17  或者S1R72U16 价格都不高

网友D(2008-12-18):
楼上是打广告的?

我正在找USB2.0的HOST芯片,有样吗?买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