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USB2.0+

楼主(2008-11-18):
一个所谓的usb.org发布了一个3.0
不过,发现除了电源更改,其他仅仅是“附加”(保持原来的不变)!
确实,LVDS与yellowStone并不兼容,压差差别很大。

祝贺++ !而且还是全双工。连插座(micro)都是“附加”形式。
哈。

网友A:
规范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仅仅是简单的硬件兼容。规范都是非常严格的,做到完备的规范不易

楼主:
USB3.0带来不兼容问题(2.0+续)

USB3.0  其实,嗯,这么说,实际上,或者......

会带来不兼容问题!

原因很简单,原本一对数据线,2.0版;现在,2.0一对,附加 3.0 两对!

HOST理所当然,必须兼容,三对全有!2.0逻辑,3.0逻辑必不可少!

==================云中分割线==========================

我们的DEVICE怎么办?
做个3.0的,就无法用在老电脑(这句话似乎应该在2010年说)上。

或者,我们的DEVICE也做到三对全有!2.0逻辑,3.0逻辑必不可少!

要么不兼容老电脑(这对不少产品来说应该是致命的,或者会大幅延后产品上市、批量时间);
要么3.0带上2.0,浪费一些沙子和铜,增加一些成本。

=================纯3.0估计要2012年以后了(多数用户大概不会为了一个2.0+而买新的电脑)==============

网友B:
USB3.0带来不兼容问题(2.0+续

USB 3.0的传输速度将达到4.7Gbps,是如今480Mbps的近十倍,向下兼容USB 2.0/1.1标准的各种产品。从设计图上可以看出,USB 3.0的针脚更多,其中内部的一部分用于兼容旧标准,支持新特性的则排列在外部,所以USB 3.0的接口和插座也和现有产品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