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规范正式发布,开始研究。

楼主(2008-11-20):
USB3.0规范11月17日在USB-IF网站正式发布了,今天开始研究,争取两个月读完第一遍,顺便写点心得。

网友A:
usb3.0

好东西啊,希望有志人士能和我一起翻译为中文,一起卖吧!定价48译本中文版本USB3.0

楼主:
第三章    USB3.0 结构总览
读这一章的时候,由于对USB3.0的技术细节还完全不了解,而总览又会牵涉到USB3.0整体实现的描述,因此理解上还是有些难度。

本章对USB3.0的结构和关键概念做一个总览。

3.1  USB3.0系统描述
USB3.0使用双总线(dual-bus)结构,并向后兼容USB2.0。

USB3.0系统描述:
双总线结构:

楼主:
在物理连接上,超速(SuperSpeed)总线和USB2.0总线并行组合在一起,这通过电缆和连接器实现。USB3.0的互联方式和USB2.0相同,仍然是星形拓扑,唯一的主机在第一层,集线器在较低的层级提供其他设备总线连接。
D+/D-提供USB2.0信号路径;SSTX+/SSTX-,SSRX+,SSRX-提供超速信号路径,其中一对为发送线路,另一对是接收线路。
电源方面的规定和USB2.0类似,但是增加了超速下设备的电源预算。

USB3.0电缆在机械上主要有8个连接点:三对双绞信号线提供数据路径,和一对电源线。见下图所示:

楼主:
xx

3.2  超速结构
     超速总线是一个分层的通讯结构,如下图所示:

楼主:
next

物理层:
    第六章详细描述了超速物理层。
电气上每个信号路径特性包括发送器、通道和接收器;每个差分信号连接通过发送器的电容进行交流耦合;通道包括电缆和连接器的电气特性;每个差分信号连接的接收端使能其接收终端,这样发送器可以检测到远端接收器是否存在从而指示总线连接信息。
当接收终端存在但是差分链路上没有信号时,这是电气空闲状态,此时低频周期性信号(LFPS)用于表示一个电源管理信息。只需要使用非常微小的电源消耗就能产生或者检测到LFPS。
每个PHY都有其自己的扩频时钟调制(SSC)的时钟域。USB3.0电缆不包含参考时钟。本地接收器通过锁相接收到的位流变化使其位恢复时钟对齐到远程发送器的时钟,位定时同步依赖于此。
接收器需要足够的位变化才能可靠从位流中恢复时钟和数据,为此,发送器使用8b/10b编码数据和控制字。

    链路层:
        链路层在第七章详细描述。
        超速链路是两个端口的逻辑和物理连接。
逻辑部分有如下内容:
管理物理端接的状态机,包括物理层初始化和事件管理,如连接、移除、和电源管理。
        管理端口信息交换的状态机和缓冲区。
        数据和协议层信息缓冲区。
在发送时打包字节序列到正确的帧。
检测接收到的包,包括包间隔符、对接收到的头包进行错误检查。
提供合适的接口给协议层使得协议层包信息直通。

        物理部分:
        管理PHY状态;
        发送、接收字节流

    协议层:
        协议层在第八章详细描述。协议层在主机和设备间定义了end-to-end通讯规则。
超速协议在主机和设备端点(endpoint)之间提供应用数据信息交换。这个通讯关系叫做管道(pipe)。它是主机导向的协议,意味着主机决定什么时候在主机和设备间进行应用数据传输。设备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端点向主机发起异步请求服务,所以它不是一个轮询协议。
        数据可以背对背突发传输,提高总线效率。
        对某些传输类型,协议提供流控支持。
        设备可以异步发送通知给主机。
主机发送包含主机时间戳的特殊包头到总线上,该值可以用于保持设备和主机同步(如果需要的话)。

    鲁棒性:
        超速USB的几个属性有助于其鲁棒性:
        信号完整性上使用差分驱动器、接收器和屏蔽;
        CRC保护头和数据包;
        链路级头包重试保证可靠传送;
        数据包的端到端(end-to-end)协议重试保证可靠传送;
        检测、连接、解连接和系统级的资源配置;
        数据和控制管道结构保证独立于功能设备间的非法互联???

网友B:
faint,电缆都改了!?

网友C:
规范比较难读

      要做翻译,谈何容易?国内的很多都是字面直译,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看看mindshare写的一些资料,不光是对规范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加入自己的理解。这样一本翻译的书才有点分量。现在国内翻译的书基本不看,很多是高校老师找几个学生翻译,最后简单校对就出书。所以建议如果想做翻译就做好,这样一本书才经典。我对USB很感兴趣,不过这一段没时间,到明年中旬的时候,准备设计USB device的core,欢迎交流

楼主:
next

错误检测:
超速USB物理层位错误期望值是1/10^12。包帧和链路通讯命令有足够的冗余使之能够容忍单个的位错误。每个包包括一个CRC来对多个位错误提供错误检测。需要的时候,硬件或者软件可以进行错误恢复处理。
在协议中,头包和数据包有各自的CRC,此外,链路控制字(在每个包头)有其自己的CRC。 头包或者链路控制字中的CRC错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此时链路级的重试将从该错误中恢复。数据包中的CRC错误用来指示一个损坏的数据,协议层可以请求重发该数据包。
错误处理:
硬件或者软件可以处理错误。
超速电源管理:
    主机不能直接控制,也不可见各个链路的电源状态。
    链路电源管理的关键点是:
    设备向主机发送异步准备好通知
    包是有路由路径的,这样就允许不参与数据通讯的链路进入或仍旧停留在低电源状态。
    如果包送到一个处于低电源状态的端口,这个端口会切换到退出低电源状态并指示这个切换事件。
    ????
设备:
    超速需要支持USB2.0对默认的控制管道的规定。
    外设设备:
        USB3.0外设必须提供超速和最少一个非超速的支持。最小需求是,当在非超速下时,外设能够被主机检测到以使软件能够指示用户把它连接到一个超速端口上。外设也可以选择在非超速下实现其全功能。但是不允许外设同时操作在超速和非超速模式下。
    ――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海量存储类设备,在超速模式下可以达到惊人的传输速度,如果不幸连接到了一个普通的USB2.0端口,那它仍然能够正常操作,不过速度只能是USB2.0的速度了。
    单个外设也可以是组合设备(composite),也可以是复合设备(compound)。

    HUB设备:
    为了支持USB3.0的双总线结构,USB3.0 HUB在逻辑上是两个HUB的组合:一个USB2.0 HUB和一个USB3.0 HUB。

主机(Hosts):
    一个USB3.0主机通过主控器和USB设备互连。为了支持USB3.0双总线结构,USB3.0主控器必须包括超速和USB2.0部分,这样可以同时管理每一个总线上主机和设备间的控制、状态和信息交换。
    主机含有几个根下行口实现:
    检测USB设备的连接和移除;
    管理主机和设备间的控制流;
管理主机和设备间的数据流;
收集状态和活动统计;
对连接的设备供电;
USB系统软件继承了USB2.0的结构,包括:
设备枚举和配置;
规划周期性和异步数据传输;
设备和功能电源管理;
设备和总线管理信息。

数据流模型:
    数据流模型在第四章描述。超速USB集成了USB2.0的数据流模型,包括:
    主机和设备间的数据和控制交换通过管道(pipe)进行
    数据传输在主机软件和指定的设备端点间进行。
大多数管道在系统软件对设备进行配置后才存在,但是一个消息管道即默认的控制管道总是存在的。
一个管道支持四种传输类型中的某一种。
海量传输类型在超速中进行了扩展,叫做流(stream)。

楼主:
next

第四章    超速数据流模型
本章是对超速数据和信息传输的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提出几个概念,详细描述在后续各个章节中。
在框架上,超速是向后兼容USB2.0的,但是二者在协议上还是有一些重大的不同:
USB2.0的transaction有三部分(令牌、数据和握手(token,data,handshake)),超速也是这三部分但是用法不同;
USB2.0不支持突发(bursting),超速支持持续突发;
USB2.0是半双工(half-duplex)的广播总线,超速是duan-simplex的非广播总线并支持同时进行IN、OUT transaction;
USB2.0使用轮询模式,超速使用异步通知方式;
USB2.0不支持流能力,超速支持海量(bulk)端点的Stream方式;
USB2.0在等时传输(isochronous)间隔中没有进入低耗电状态的机制,超速则允许等时传输服务间隔中自动进入低耗电状态;
USB2.0设备无法告知主机在进入低耗电状态前可容忍的延迟时间,超速则提供Latency Tolerance消息;
USB2.0以固定的1ms/125us间隔发送SOF/uSOF。超速下,设备可以发送Interval Adjustment消息给主机调整间隔+-13.333us;
USB2.0电源管理总是主机导向的,超速下链路两端都支持电源管理;
USB2.0 仅在每个transaction进行end-to-end级别的错误检测、恢复、流控,超速切分这些功能在end-to-end和链路级别。

比较USB2.0和超速Transaction
USB2.0的包是广播方式,设备分析每个包的地址、端点、方向信息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响应。超速包有路由信息,HUB决定每个包要送达哪个设备,只有一个例外,等时时间戳包(Isochronous Timestamp Packet, ITP)广播到每一个设备。

超速包:
有四种基本类型的包:
Link Management Packet(LMP),Transaction Packet(TP),Data Packet(DP),Isochronous Timestamp Packet(ITP)。

对传输(transfer)一般性的描述:
IN transfer:
    Host发IN packet之后,设备可以持续发送多个数据包,不需要等待每个包都得到host的认可包,因为超速是dual-simplex的,但是设备收到的总的认可包数量应该和设备发送的数据包数量一样。IN transfer在下列情况下完成:
所有数据已经成功传送;
设备发送了一个短包;
端点响应错误。
OUT transfer:
    Host可以持续发送数据包,不需要等待设备的认可包,但是Host收到的总的认可包数量应该和Host发送的数据包数量一样。OUT transfer在下列情况下完成:
所有数据已经成功传送;
Host发送了一个短包;
端点响应错误。

四种transfer类型:control、bulk、interrupt、isochronous transfer。用意同USB2.0,但是bulk 最大包大小增加为1024B,control端点最大包大小增加为512B。control 端点不支持burst,bulk可burst 1~16,interrupt、isochronous可以bust 1~1024。bulk还增加了Stream能力。

网友D:
刚学2.0又出3.0,跟不上步伐了

楼主:
next

第五章    机械

USB3.0 连接器:
    USB3.0 标准A插头和插座;
    USB3.0 标准B插头和插座;
USB3.0 供电B插头和插座;
USB3.0 Micro-B插头和插座;
USB3.0 Micro-A插头;
USB3.0 Micro-AB插座;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在不久前把Mini-AB插座和Mini-A插头废除这后,USB-IF这次干脆把Mini-B插头和插座也废除了,看来今后几年Mini系列连接器要逐渐消失了,替代为Micro系列。

插头和插座的互连关系:
插座                        适配插头
USB2.0 标准A               USB2.0 标准A或者USB3.0标准A
USB3.0 标准A               USB3.0 标准A或者USB2.0标准A
USB2.0 标准B               USB2.0 标准B
USB3.0 标准B               USB3.0 标准B或者USB2.0标准B
USB3.0 供电B               USB3.0 供电B,USB3.0标准B或USB2.0标准B
USB2.0 Micro-B              USB2.0 Micro-B
USB3.0 Micro-B              USB3.0 Micro-B,或USB2.0 Micro-B
USB2.0 Micro-AB             USB2.0 Micro-B,或USB2.0 Micro-A
USB3.0 Micro-AB             USB3.0 Micro-B,或USB3.0 Micro-A,或
USB2.0 Micro-B,或USB2.0 Micro-A
可以看到,USB3.0为OTG应用已经设计好了连接器,也许不久就会出现一个新的OTG补充规范以支持USB3.0。

USB3.0定义了如下的电缆种类:
USB3.0标准A插头到USB3.0标准B插头;
USB3.0标准A插头到USB3.0 Micro-B插头;
USB3.0标准A插头到USB3.0标准A插头;--奇怪,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USB3.0 Micro-A插头到USB3.0 Micro-B插头;
USB3.0 Micro-A插头到USB3.0标准B插头;
带USB3.0标准A插头的固定电缆;
带USB3.0 Micro-A插头的固定电缆;

各种插头、插座的机械图在本章中也给出了,Micro系列的外形怪模怪样的,不过USB3.0可以做到那么高的速度,那我们也就欣然接受吧。

电缆内部线材构成、接插件引脚定义、超速接插件的**等细节在本章给出了详尽规定。

网友B:
现在也在读规范中

电缆、连接器的设计让人很吐血……为了兼容而把一堆屏蔽双绞线塞进一个套管里……
照这样看,USB电缆的成本将会大大上升。须知成本很可能是一个方案的命门……个人目前不太看好3.0的当前版本。

网友C:
量大成本就低。

usb3.0刚出来肯定价格较高,但如果有intel这样的支撑,在pc上普及开来,那价格就降得很快。usb3.0的速率很高,这是它的主要优势。我还是很希望它能早点出来

网友E:
有空就开发一些IPCORE用用看

这个协议比起PCI-E 2.0要简单些咯

网友C:
您开发过USB2.0?

device还是host?host开发难度比较大,device稍微容易一些。pci-e不知道您做过没?我只做过PCI总线,对usb2.0和pci-e很感兴趣,有时间交流交流

楼主:
谢谢,多多交流

谢谢楼上几位。很多年了,对USB1.1,USB2.0,OTG,PCI略懂一二吧,PCI-E还没研究过。欢迎以后在这些方面多多交流。

楼主:
next

第六章    物理层
超速不再使用之前USB2.0的NIZR编码,而是使用8b/10b转换码。似乎和PCI-E物理层使用相同的方式,在USB3.0和PCI-E规范中对编码方式使用了完全相同一句话:The definition of this transmission code is identical to that specified in ANSI X3.230-1994, clause 11。
惭愧,我对这个编码还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以后再研究吧。所以本章在此先只是先大概浏览下。

眼图是衡量信号品质的重要指标。在USB2.0的时代,我就常常通过眼图得到一个高速USB链路大概的信号品质状况,那么USB3.0的眼图是什么样子的呢?下图是一个参考:

    虽然已经知道USB3.0的位速率达到了5Gbps,但是第一次看到着张图还是让我有点吃惊,对那些走在业界最前端的工程师们不懈的追求精神充满由衷的感动。
    同USB2.0相比,差分信号幅度仍为400mV左右,但是单端信号幅度降为了200mV左右,这是由于信号驱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眼睛宽度由将近2ns左右缩到了不到80ps,信号抖动已经变得非常敏感。电气特性参数在本章中进行了描述。

    接收器检测:
    发送器必须实现接收器检测电路。检测电路通过发送器的检测电阻、交流耦合电容、寄生电容和接收器的端接电阻,原理上使用RC时间常数变化获知接收端是否存在。

楼主:
next

第七章    链路层
链路层负责管理链路连接保证成功的链路数据传输。
这一章主要描述:
包帧;
链路命令定义和用法;
链路初始化和流控;
链路电源管理;
链路错误规定/恢复;
复位;
LTSSM (Link Training Status State Machine) 规范;

本章内容非常细碎,大都难以理解,所以先了解包的构造,其他内容先略过。即使是包构造,我第一次仍然不能从本章中获得清晰的认识,不得不先把第八章翻了一下,才算稍稍有所了解。随着了解的深入,也许我会更新现在认识上的偏差。

超速包有LMP,TP,ITP,DP几种,详细格式在第八章描述。但是有两种基本的包结构-头包(Header Packet)和数据包(Data Packet Payload),前面四种包是由基本的包结构加上格式定义构成的。可以说,总线上任何包在结构上都是一个头包结构或数据包。

头包构造如图7-3所示:
头包由共20个字节,四个字节的HPSTART序列集,14个字节的包头(Packet Header),2个字节的链路控制字构成。HPSTART似乎是用于链路双方数据时钟恢复同步用途,类似于USB2.0时的SYNC;Packet Header则包含12个字节的包信息和2个字节的16位CRC;Link Control Word为2个byte,包括3 bit Header Sequence Number,3 bit reserved,3 bit Hub Depth Index,1 bit Delayed bit,1 bit Deferred bit,和5bit CRC。在第八章将会看到,LMP,TP,ITP,DPH其实都是头包结构,只不过12byte的包信息定义了不同的格式意义。

数据包构造:
数据包其实是由一个数据包头(Data Packet Header,DPH)后面无缝跟着一个数据负载包(Data Packet Payload,DPP)构成的。DPH的结构同上面的头包结构,DPP的结构如图7-8所示:
    DPP由四个字节的DPPSTART(类似头包中的HPSTART),0~1024字节的数据,四个字节的32位CRC,以及四个字节的DPPEND(作用类似于USB2.0的EOP?在数据有异常的时候这个将是DPPABORT)构成。

楼主:
哦,怎样在一个发言中发送多幅图片?

网友F:
楼主闲人OR学生也, 太有时间了

网友G:
建议楼主出本书

帖多图的方法是:

【img】图片链接1【/img】
【img】图片链接2【/img】
【img】图片链接3【/img】
【img】图片链接4【/img】

(PS:将上面的中括号换成[])

网友H:
顶,USB3.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最近几天有别的事情要先忙一下,然后再继续研究这个USB3.0。

to away:下回我试试那个贴图方法。至于写书,现在对USB3.0了解的还不够深入,不敢误导人啊,以后再考虑吧。

网友I:
有空俺也去研究一下~~~怎么只有480页呢?2.0都600多页了

网友C:
usb2.0的规范我也读了一遍

实现规范有点难

网友J:
支持楼主一下

我也下了,最近任务比较多,没时间看。

楼主:
next

第八章    协议层

协议层管理Host和Device间end-to-end数据流,是建立在链路层正确传输基础上的。
本章详细描述:
包类型;
包格式;
包期待的响应;
四种transaction类型;
Bulk传输类型对Stream的支持;
收发包时各种响应的timing参数。

包类型:
LMP,TP,DP,ITP四种。

LMP:
格式如图8-4所示:

    可以看到,结构上就是第七章中的头包结构(从协议层角度看包格式,屏蔽了HPSTART序列以及8b/10b转换码等物理层的特性)。
Type是5bit,所有类型的包都有的,其意义为:
00000: LMP
00100: TP
01000:  DP
01100:  ITP
所以LMP类型包,Type总是00000。
SubType为4bit,表示了是何种类型的LMP:
0000:reserved
0001:Set Link Function
0010:  U2 Inactivity Timeout
0011:  Vendor Device Test
0100:  Port Capability
0101:  Port Configuration
0110:  Port Configuration Response
0111~1111: reserved
SubType Specific则是根据不同的SubType有不同的含义。
规范对每种LMP意义和格式做了详细解释。

楼主:
next

TP:
    TP结构上也是一个头包结构。同LMP类似,TP有多种SubType,一个典型的ACK SubType的TP包格式如图8-11所示:

    SubType有如下类型:
    0000: Reserved
    0001: ACK
0010:    NRDY
0011:   ERDY
0100:   STATUS
0101:   STALL
0110:   DEV_NOTIFCATION
0111:   PING
1000:   PING_RESPONSE
1001~1111: reserved
规范对每种SubType的TP作了详细解释。

楼主:
next

DP:
    第七章已经稍有描述其结构,DP是DPH后面紧跟着一个DPP构成,格式如图8-22所示:

    USB2.0中的SETUP包,在USB3.0中是一个DP格式出现的。

楼主:
next

ITP:
  ITP构造同头包,格式如图8-23所示:

  从四种包类型的构造、格式上来看,与USB2.0的包结构、格式完全不同。尽管USB3.0中也有ACK、STALL、SETUP、PING等各种SubType,似乎和USB2.0的ACK、STALL、SETUP、PING等有对应关系,但是实际上除了包结构、格式不同外,用法和意义有了一些变化,并增加了许多新的Type和SubType,包的管理已经完全不同,所以决不能简单地认为USB3.0和USB2.0的packet有对应关系或者是简单的扩展关系。

楼主:
next

TP和DP响应:
TP和DP之间的响应关系,规范列出了几个表单,定义了各种情况下的响应关系,这几个表单是Device Response to TP Requesting Data,Host Response to Data Receiver from a Device,Device Response to Data Receiver from the Host,Device Response to a SETUP DP。

TP序列:
依赖于不同的端点类型,transaction由不同的包组成。
BULK transactions:
    BULK IN Transactions:
    当Host希望从Device读数据的时候,Host发送包含数据包顺序号和包数量信息的ACK TP给Device,然后Device发送DP给Host,Device不需要等待收到下一个ACK TP而可以继续发送后续的DP。每个DP的包顺序号是递增的,从0~31,然后回转到0,重新递增。如果Host发送了一个retry位为1的ACK TP,则从该ACK TP中表示的包顺序号开始的数据包需要重传。当Device完成了Host请求的数据包之后,或者Device发送了一个短包,这次transfer就完成了。
    BULK OUT Transactions:
    Host发送DP给Device,每个DP使用递增的包顺序号,Device向每个DP回ACK TP。同样的,Host不必等待收到ACK TP就可以继续发送下一个DP,如果Device回复了一个retry位被置位的ACK TP,Host需要从该ACK TP指示的包顺序号开始重传DP。Host发送完所有数据后该transfer就完成了。
    BULK Streaming Protocol:BULK支持Stream是USB3.0相对于USB2.0的一个协议上的重要变化,貌似比较复杂,我还没看明白,先略过。

Control Trnasfers:
    控制传输仍然分为SETUP stage,可选的Data stage,STATUS stage。
    SETUP是一个DP,其DPH中的Setup域置1,Data length域为8。
Data stage不采用包顺序号,所有DP顺序号都是0。不使用burst方式。
STATUS stage,Host发送一个TP,其SubType是STATUS,Device返回一个NRDY,STALL,或者ACK TP完成SETUP transfer。

Interrupt Transactions:
    Interrupt transaction周期性吞吐数据,每个服务间隔限制为最多三个DP,其transaction和BULK类似。

Isochronous Transaction:
    ISO transaction在每个服务间隔最多可以传送48个DP。ISO IN时,Host只需要发送一个ACK TP,然后Device返回一个或多个DP,Host不需要对每个DP回ACK TP。ISO OUT时,Device发送一个或多个DP,Host不返回ACK TP。这类似于USB2.0时ISO传输没有握手过程。每个服务间隔的第一个DP其顺序号总是0开始。

Timing参数:
包响应Timing参数在规范的表8-33中列出。

网友K:
[编辑本段]【USB的简述】

  USB是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的缩写,中文含义是“通用串行总线”。它不是一种新的总线标准,而是应用在PC领域的接口技术。USB是在1994年底由英特尔、康柏、IBM、Microsoft等多家公司联合提出的。不过直到近期,它才得到广泛地应用。从1994年11月11日发表了USB V0.7版本以后,USB版本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为2.0版本,成为目前电脑中的标准扩展接口。目前主板中主要是采用USB1.1和USB2.0,各USB版本间能很好的兼容。USB用一个4针插头作为标准插头,采用菊花链形式可以把所有的外设连接起来,最多可以连接127个外部设备,并且不会损失带宽。USB需要主机硬件、操作系统和外设三个方面的支持才能工作。目前的主板一般都采用支持USB功能的控制芯片组,主板上也安装有USB接口插座,而且除了背板的插座之外,主板上还预留有USB插针,可以通过连线接到机箱前面作为前置USB接口以方便使用(注意,在接线时要仔细阅读主板说明书并按图连接,千万不可接错而使设备损坏)。而且USB接口还可以通过专门的USB连机线实现双机互连,并可以通过Hub扩展出更多的接口。USB具有传输速度快(USB1.1是12Mbps,USB2.0是480Mbps),使用方便,支持热插拔,连接灵活,独立供电等优点,可以连接鼠标、键盘、打印机、扫描仪、摄像头、闪存盘、MP3机、手机、数码相机、移动硬盘、外置光软驱、USB网卡、ADSL Modem、Cable Modem等,几乎所有的外部设备。
  USB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USB接口支持设备的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
  USB接口可用于连接多达127种外设,如鼠标、调制解调器和键盘等。USB自从1996年推出后,已成功替代串口和并口,并成为当今个人电脑和大量智能设备的必配的接口之一。
  USB使用一个四针的插头作为标准插头,采用菊花链形式可以把所有的外设连接起来。
  USB的版本
  第一代:USB 1.0/1.1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2Mbps。1996年推出。
  第二代:USB 2.0的最大传输速率高达480Mbps。USB 1.0/1.1与USB 2.0的接口是相互兼容的。
  第三代:USB 3.0 理论上4.8Gbps 向下兼容USB 1.0/1.1/2.0
  usb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硬件飞速发展,外围设备日益增多,键盘、鼠标、调制解调器、打印机、扫描仪早已为人所共知,数码相机、MP3随身听接踵而至,这么多的设备,如何接入个人计算机?USB就是基于这个目的产生的。USB是一个使计算机周边设备连接标准化、单一化的接口,其规格是由Intel、NEC、Compaq、DEC、IBM、Microsoft、Northern Telecom联系制定的。
  USB1.1标准接口传输速率为12Mbps,但是一个USB设备最多只可以得到6Mbps的传输频宽。因此若要外接光驱,至多能接六倍速光驱,无法再高。而若要即时播放MPEG-1的VCD影片,至少要1.5Mbps的传输频宽,这点USB办得到,但是要完成数据量大四倍的MPEG-2的DVD影片播放,USB可能就很吃力了,若再加上AC-3音频数据,USB设备就很难实现即时播放了。
  一个USB接口理论上可以支持127个装置,但是目前还无法达到这个数字。其实,对于一台计算机,所接的周边外设很少有超过10个的,因此这个数字是足够我们使用的。
  USB还有一个显著优点就是支持热插拔,也就是说在开机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安全地连接或断开USB设备,达到真正的即插即用。
  不过,并非所有的Windows系统都支持USB。目前,Windows系统中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在这些版本中,只有Windows98以上版本的系统对USB的支持较好,而其他的Windows版本并不能完整支持USB。例如Windows95的零售版是不支持USB的,只有后来与PC捆绑销售的Windows95版本才支持USB。
  目前USB设备虽已被广泛应用,但比较普遍的却是USB1.1接口,它的传输速度仅为12Mbps。举个例子说,当你用USB1.1的扫描仪扫一张大小为40M的图片,需要4分钟之久。 这样的速度,让用户觉得非常不方便,如果有好几张图片要扫的话,就得要有很好的耐心来等待了。
  用户的需求,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动力,厂商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个瓶颈。这时, COMPAQ、Hewlett Packard、Intel、Lucent、Microsoft、NEC和PHILIPS这7家厂商联合制定了USB 2.0接口标准。USB 2.0将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速度增加到了480Mbps,比USB 1.1标准快40倍左右,速度的提高对于用户的最大好处就是意味着用户可以使用到更高效的外部设备,而且具有多种速度的周边设备都可以被连接到USB 2.0的线路上,而且无需担心数据传输时发生瓶颈效应。
  所以,如果你用USB 2.0的扫描仪,就完全不同了,扫一张40M的图片只需半分钟左右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效率大大提高。
  而且,USB2.0可以使用原来USB定义中同样规格的电缆,接头的规格也完全相同,在高速的前提下一样保持了USB 1.1的优秀特色,并且,USB 2.0的设备不会和USB 1.X设备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发生任何冲突。
  USB2.0兼容USB1.1,也就是说USB1.1设备可以和USB2.0设备通用,但是这时USB2.0设备只能工作在全速状态下(12Mbit/s)。USB2.0有高速、全速和低速三种工作速度,高速是480Mbit/s,全速是12Mbit/s,低速是1.5Mbit/s。其中全速和低速是为兼容USB1.1而设计的,因此选购USB产品时不能只听商家宣传USB2.0,还要搞清楚是高速、全速还是低速设备。USB总线是一种单向总线,主控制器在PC机上,USB设备不能主动与PC机通信。为解决USB设备互通信问题,有关厂商又开发了USB OTG标准,允许嵌入式系统通过USB接口互相通信,从而甩掉了PC机。
[编辑本段]【USB vs IEEE1394】
  一、USB与IEEE1394的相同点主要有哪些?
  两者都是一种通用外接设备接口。
  两者都可以快速传输大量数据。
  两者都能连接多个不同设备。
  两者都支持热插拨。
  两者都可以不用外部电源。
  二、USB与IEEE1394的不同点有哪些?
  两者的传输速率不同。USB的传输速率与IEEE1394的速率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USB的传输速率现在只有480Mbps,只能连接键盘、鼠标与麦克风等低速设备,而IEEE1394可以使用3.2Gbps,可以用来连接数码相机、扫描仪和信息家电等需要高速率的设备。
  两者的结构不同。USB在连接时必须至少有一台电脑,并且必须需要HUB来实现互连,整个网络中最多可连接127台设备。IEEE1394并不需要电脑来控制所有设备,也不需要HUB,IEEE1394可以用网桥连接多个IEEE1394网络,也就是说在用IEEE1394实现了63台IEEE1394设备之后也可以用网桥将其他的IEEE1394网络连接起来,达到无限制连接。
  两者的智能化不同。IEEE1394网络可以在其设备进行增减时自动重设网络。USB是以HUB来判断连接设备的增减了。
  两者的应用程度不同。现在USB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几乎每台PC主板都设置了USB接口,USB2.0也会进一步加大USB应用的范围。IEEE1394现在只被应用于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方面。
[编辑本段]【前置USB接口】
  前置USB接口是位于机箱前面板上的USB扩展接口。目前,使用USB接口的各种外部设备越来越多,例如移动硬盘、闪存盘、数码相机等等,但在使用这些设备(特别是经常使用的移动存储设备)时每次都要钻到机箱后面去使用主板板载USB接口显然是不方便的。前置USB接口在这方面就给用户提供了很好的易用性。目前,前置USB接口几乎已经成为机箱的标准配置,没有前置USB接口的机箱已经非常少见了。
  前置USB接口要使用机箱所附带的USB连接线连接到主板上所相应的前置USB插针(一般是8针、9针或10针,两个USB成对,其中每个USB使用4针传输信号和供电)上才能使用。在连接前置USB接口时一定要事先仔细阅读主板说明书和机箱说明书中与其相关的内容,千万不可将连线接错,不然会造成USB设备或主板的损坏。
  另外,使用前置USB接口时要注意前置USB接口供电不足的问题,在使用耗电较大的USB设备时,要使用外接电源或直接使用机箱后部的主板板载USB接口,以避免USB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或被损坏。
[编辑本段]【USB口硬盘盒】
  目前的主流,其最大优点是使用方便,支持热插拔和即插即用。USB有两种标准:一种是USB1.1接口,其传输速度只有12Mbps,一种是USB2.0接口,其传输速度高达480Mbps。目前的主板上的USB都支持USB1.1,但USB 2.0只有较新的主板才能支持,购买时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产品,虽然USB2.0向下兼容USB1.1,但支持USB2.0接口的移动硬盘盒比USB1.1的要贵一些。
[编辑本段]【无线USB】
  USB开发者论坛的主席兼英特尔公司的技术策略官Jeff Ravencraft表示,无线USB技术将帮助用户在使用个人电脑连接打印机、数码相机、音乐播放器和外置磁盘驱动器等设备时,从纷繁复杂的电缆连线中解放出来。无线USB标准的数据传输速率与目前的有线USB 2.0标准是一样的,均为每秒480M,两者的区别在于无线USB要求在个人电脑或外设中装备无线收发装置以代替电缆连线。
  在英特尔开发者论坛举办的前夕,Ravencraft称,首先采用这一标准的将是外置磁盘驱动器、数码相机和打印机。而越来越多的产品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推向市场。
  为了使无线USB标准得以实用,必须改善这一技术的一些不足。在星期一,USB标准小组宣布了无线联盟规范,以确保只有经过认证才能让电脑和外设通过无线USB连接起来。
  Ravencraft补充,一直以来USB标准已经广泛的用于将数码相机、扫描仪、手机、PDA、DVD刻录机和其他设备与个人电脑的连接。而无线联盟规范则详细规定了个人电脑和外设如何通过无线USB进行连接,一台电脑最多可以同时连接127个外设。
  无线联盟规范规定了两种建立连接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电脑和外设先用电缆连接起来,然后再建立无线连接以供以后使用。第二种方法是外设可以提供一串数字,用户在建立连接的时候输入到电脑里面。
  无线USB采用超宽带技术进行通信。目前无线局域网的802.11g协议采用位于2.4GHz附近的一小段频带进行通信,而超宽带技术则采用从3.1GHz到10.6GHz的频带进行通信。超宽带的信号水平足够低,因此对于其他无线通信技术来说,超宽带信号的影响类似于噪声。
  无线网络目前广泛使用的技术是IEEE的802.11标准,也就是英特尔所推动的Wi-Fi。这一技术广泛的使用在笔记本电脑上,甚至部分尼康公司和佳能公司的数码相机也采用这一技术。而无线USB技术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由于这一技术实现上相对简单同时功耗只有802.11的一半,因此不少厂商都更愿意采用无线USB技术。
  Ravencraft表示,在高端的手机和数码相机上采用802.11技术,关键是要解决电池寿命问题。而厂商们发现超宽带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的办法。
  在距离电脑10英尺范围内,无线USB设备的传输速率将保持每秒480M。如果在30英尺范围内,传输速率将下降到每秒110M。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无线USB的传输速率将会超过每秒1G甚至更快。
  目前超宽带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无线USB连接中,还可以在蓝牙和IEEE的1394火线连接甚至WiNet短距离连接中使用。
[编辑本段]【USB的不同接口与数据线】
  随着各种数码设备的大量普及,特别是MP3和数码相机的普及,我们周围的USB设备渐渐多了起来。然而这些设备虽然都是采用了USB接口,但是这些设备的数据线并不完全相同。这些数据线在连接PC的一端都是相同的,但是在连接设备端的时候,通常出于体积的考虑而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接口。
  绝大部分数码产品连接线的接头除了连在PC上的都一样,另外一头也都是遵循着标准的规格。
  USB是一种统一的传输规范,但是接口有许多种,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电脑上用的那种扁平的,这叫做A型口,里面有4根连线,根据谁插接谁分为公母接口,一般线上带的是公口,机器上带的是母口。
  ●USB A型公口
  上面的链接图片是最常见的USB A型公口
  常见Mini B型5Pin接口:
  接下来就是在数码产品上最常见的接口了,由于数码产品体积所限,所以通常用的是Mini B型接口,但是Mini B型接口也有许多种类。
  ●Mini B型5Pin
  上面链接的图为Mini B型5Pin接口示意图
  上面的链接为Mini B型5Pin接口的实物图片
  这种接口可以说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接口了,这种接口由于防误插性能出众,体积也比较小巧,所以正在赢得越来越的厂商青睐,现在这种接口广泛出现在读卡器、MP3、数码相机以及移动硬盘上。
  上面链接的图为:Sony F828上的Mini B型5Pin接口
  目前采用这种接口的设备目前有SONY相机、摄像机和MP3,Olympus相机和录音笔,佳能相机和惠普的数码相机等等,数量相当繁多。
  常见Mini B型4Pin接口:
  除了前面我们看到的最常见的Mini B型5Pin的接口以外,Mini B型还有很多种别的接口,其中的一些也比较常见。
  ●Mini B型4Pin
  上图为:Mini B型4Pin的接口
  上图为:Mini B型4Pin的接口的转接线缆
  这种接口常见于以下品牌的数码产品:奥林巴斯的C系列和E系列,柯达的大部分数码相机,三星的MP3产品(如Yepp),SONY的DSC系列,康柏的IPAQ系列产品……
  富士Mini B型4Pin Flat接口:
  Mini B型4Pin还有一种形式,那就是Mini B型4Pin Flat。顾名思义,这种接口比Mini B型4Pin要更加扁平,在设备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
  ●富士Mini B型4Pin Flat
  上图为:Mini B型4Pin Flat接口
  这种接口和前面讲腗INI B型4pin非常类似,但是这种接头更为扁平,所占用的体积更小。
  这种接口常见于以下设备:富士的FinePix系列,卡西欧的QV系列相机,柯尼卡的产品。
  我们看到,富士的机器用这种接口的比较多,几乎旧有的机型全是这种接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在最新的S5000和S7000上已经放弃了这种接口,改投Mini B 5Pin的阵营。
  尼康独有,Mini B型8Pin接口:
  Mini B型除了前面的4Pin和5Pin的,还有一种就是8Pin的了,这种接头在其他设备上出现的几率就非常少了,通常出现在数码相机上。Mini B型的接口也有3种,一种是普通型的,一种是Round(圆)型的,还有一种是2×4布局的扁平接口。
  ●MINI B型8Pin
  图为:Mini B型8Pin的接口
  这种接口适用的设备,据笔者所知目前只有Nikon Coolpix 775一个款型的产品使用这种接口。
  ●Mini B型8Pin Round
  图为:Mini B型8Pin Round接口
  这种接口和前面的普通型比起来,就是将原来的D型接头改成了圆形接头,并且为了防止误插在一边设计了一个凸起。
  这种接头可以见于一些Nikon的数码相机,CoolPix系列比较多见。虽然Nikon一直**用这种接口,但是在一些较新的机型中,例如D100和CP2000也都采用了普及度最高的Mini B型5Pin接口。
  差点儿就普及,8Pin 2×4接口:
  除了我们前面见过的Mini B型5Pin的接口,我想大家一定还对下面这种接口非常熟悉,这种接口也曾经相当的普及。
  ●Mini B型8Pin 2×4
  图为:Mini B型8Pin 2×4接口
  这种接口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接口了,例如我们熟悉的iRiver的著名的MP3系列,其中号称“铁三角”的180TC,以及该系列的很多其他产品采用的均是这种接口。这种接口的应用范围也还算是广,不过从iRiver自3XX系列全面换成Mini B型5Pin的接口后,这种规格明显没有Mini B型5Pin抢眼了。
[编辑本段]【USB 3.0 简介】
  英特尔公司(Intel)和业界领先的公司一起携手组建了USB 3.0推广组,旨在开发速度超过当今10倍的超高效USB互联技术。该技术是由英特尔,以及惠普(HP)、NEC、NXP半导体以及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等公司共同开发的,应用领域包括个人计算机、消费及移动类产品的快速同步即时传输。随着数字媒体的日益普及以及传输文件的不断增大——甚至超过25GB,快速同步即时传输已经成为必要的性能需求。
  USB 3.0 具有后向兼容标准,并兼具传统USB技术的易用性和即插即用功能。该技术的目标是推出比目前连接水平快10倍以上的产品,采用与有线USB相同的架构。除对USB 3.0规格进行优化以实现更低的能耗和更高的协议效率之外,USB 3.0 的端口和线缆能够实现向后兼容,以及支持未来的光纤传输。
  “从逻辑上说USB 3.0将成为下一代最普及的个人电脑有线互联方式”,英特尔技术战略师Jeff Ravencraft说道,“数字时代需要高速的性能和可靠的互联来实现日常生活中庞大数据量的传输。USB 3.0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一挑战,并继续提供用户已习惯并继续期待的USB易用性体验。”
  英特尔公司成立USB 3.0推广组之初就希望USB设计学会(USB-IF)可以作为USB 3.0规格的行业协会。完整的USB 3.0规格有望于2008年上半年推出,USB 3.0初步将采用离散硅的形式。
  USB 3.0推广组,包括惠普、英特尔、NEC、NXP半导体以及德州仪器,致力于保护已有USB设备驱动器基础设施和投资、USB的外观以及方便使用的特性,同时继续发扬USB这种卓越技术的功能。
  “我们对USB 2.0以及无线USB技术的支持彰显了惠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靠的外围设备互联方式”,惠普公司负责打印成像与消费市场部门(Consumer Inkjet Solutions)的副总裁Phil Schultz说,“现在借助USB 3.0,我们将为客户创造打印机、数码相机及其他外围设备与个人电脑互联的更佳体验。”
  “英特尔在两代USB技术的开发和采用方面均走于行业前列,USB现在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计算和手持电子设备外围接口”,英特尔高级副总裁兼数字企业事业部总经理帕特·基辛格(Patrick Gelsinger)表示,“由于市场发展支持客户对庞大数据进行存储和传输的需求,我们希望开发出第三代USB技术,可以利用现有的USB界面并对其进行优化来满足这些需求。”
  “自首次安装有线USB以来,NEC一直都是USB技术的支持者”,NEC电子SoC系统部门总经理Katsuhiko Itagaki说道,“现在是时候进一步发展这个业已成功的互联接口以满足市场对庞大数据传输速度的更高需求,从而尽量缩短用户等待的时间。”
  “NXP很高兴与其它顶级公司携手推进世界领先的互联技术来满足下一代外围设备的需求”,NXP半导体商业互联娱乐(Business Line Connected Entertainment)战略和业务发展部总监Pierre-Yves Couteau说,“作为USB半导体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商,NXP致力于推动超高速USB的标准化和应用。”
  “随着高速USB在个人计算、消费电子以及移动等各种细分市场内的普及,我们预计USB 3.0将迅速取代USB2.0端口成为高带宽应用领域的事实标准”,德州仪器Worldwide ASIC副总裁Greg Hantak表示,“德州仪器非常兴奋USB 3.0的卓越性能将进一步拓展USB的应用领域并为用户带来更佳的体验。”
  关于USB 设计学会 (Universal Serial Bus Implementers Forum)
  非盈利组织USB设计论坛(USB-IF)成立的宗旨是为USB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提供支持。通过其标识和认证项目,USB-IF为高质量、兼容性USB设备的开发提供协助,USB-IF还大力宣传USB的优势以及经其认证的产品的质量。

网友K:
usb 3.0 picture

楼主:
next

第九章    设备框架
本章主要描述设备状态和USB设备请求。

设备可见状态:
设备有powered、default、address、configured、suspended几种状态,每种状态下设备的行为见表9-1。
这些可见状态和USB2.0定义的状态意义相同。不过有几点变化需要注意:
USB3.0设备插入USB2.0主机后,尽管设备专有的功能可能不能实现,但是仍然要能够按照USB2.0规范完成正常的枚举过程。
电源方面,low-power或者un-configured时,最大电源需求为150mA,high-powered设备configured后可以吸取900mA电流,而USB2.0下这些规定分别为100mA、500mA。

USB设备请求:
USB3.0的设备请求过程与USB2.0完全相同。
标准USB设备请求,USB3.0全盘保留了USB2.0(包括OTG)原有的标准请求,此外进行了扩展:
增加了SET_SEL和SET_ISOCH_DELAY两种请求;
增加了DEBUG,INTERFACE_ASSOCIATION,BOS,DEVICE_CAPABILITY,SUPERSPEED_USB_ENDPOINT_COMPANION描述符类型,删除了DEVICE_QUALIFIER,OTHER_SPEED_CONFIGURATION两个描述符类型;
重新定义了Feature Selectors。

网友L:
期待usb3.0的实际应用

期待usb3.0的实际应用,主要是在大规模像素数的码相机领域的实时图像传输方面。已经等待了很久了。

网友B:
回28楼:那是因为3.0规范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详见2.0规范”…

网友M:
我感觉蛮有SATA的影子

如果为了刻意向下兼容把线缆和插头搞得过于复杂,我是不大支持了.

网友(2010-12-17):
好东西呀,建议楼主把帖子内容整理一下:)

网友N(2011-09-23):
现在U3产品都多起来了。大家伙都比较看好U3,我进入电子行业的时候,U3刚开始推,到目前,进展不是很明显。我们是做NEC HOST端的。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O(2011-10-29):
有没有pcie方面的讲解呢?

网友P:
赞一个,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了不起。

网友Q(2012-04-16):
BOS是USB3.0 BOS_Descriptor是在USB3.0协议中新增的一个标准描述符,具体是做什么的,要通读协议才可以,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特别了解,我们目前还没做过3.0的。但是测试2.0全速和低速设备的话,从最新工具来看该项测试也是需要做的。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不测试这一项,USBIF是否会承认这个测试结果?
麻烦楼主回答我一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