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款USB-host芯片? CH374如何?

楼主(2008-11-20):
  用的MCU没有USB模块,于是要挑一个USB-host主控芯片。下行端口只要一个即可,用来和外接的U盘通信。

  不知道CH374如何?请用过的推荐点芯片,注意是host模式

网友A:
以前用过沁恒的模块

 用过沁恒的U盘模块,挑U盘。质量差的U盘不认,所以做U盘识别器挺合适,呵呵

网友B:
建议用爱谱生的2。0高速USBHOST

网友C(2009-02-07):
哈哈,俺也相选一块带USBHost功能的单片机

楼上的象LPC23XX

网友D:
s1r72v27

请用S1R72V27

网友E:
各位选用的什么host芯片啊

各位都用的什么芯片啊???isp1161如何??也为选芯片苦恼呢

网友F:
luminarymicro带HOST 和OT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www.luminarymicro.com

网友B:
S1R72V27USB高速主从,性价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