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ltrix的U盘坏了,求资料

楼主(2008-12-03):
我的一个优盘坏了,型号Zoltrix M2- 512M,过了保修期,里面有许多重要资料,只好自己拆开来修.里面器件主要有一片 SM323Q,两片 FNMM29BBNGAHWG。折腾了一上午,发现主要是SM323Q上的12M晶体不起振。想找该芯片的数据手册(http://www.siliconmotion.com.tw/en/cn2/products2_2.htm),可是下载不了,不是我懒啊!哪位手上有,发份给我。谢了!
gjy_skyblue@sina.com

网友A:
先检查虚焊、换个晶振,顺便清洁下试试

如果只是12M晶体不起振可以挂有源晶振试试

再不行估计也没救了,只能再去尽量找个一模一样的U盘来拼凑了...

楼主:
谢楼上

我用放大镜检查了虚焊,重新补焊了一遍。晶体没有12M的,找了个11.0592M的代替,并且替换了电阻电容,还是不起振。

楼主:
^_^

昨天下班去赛格买了个12M晶体换上,加电,U盘灯闪了下,估摸有戏,赶紧插到电脑上试,检测到U盘,狂喜!双击,弹出提示“U盘尚未格式化,是否现在格式化?”,晕!想了想,拔出换个U口试,这回居然正常读出数据,赶紧把数据拷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