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设备在windows中可以拥有两个设备ID吗?

楼主(2008-12-09):
我的手头上有一块USB设备,插上电脑后,通过Bus Hound抓取数据,竟然可以看到两个设备ID?这是怎么设置成这样的?谁能解答.谢谢!

网友A:
有多个设备的功能

比如同时有键盘鼠标的功能

楼主:
那在固件怎么设置成这样的呢?

是在接口描述符哪里设置为不同的接口号吗?每一个接口号对应一个设备吗?

网友A:
报告描述符里设置不同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