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两个USB芯片共一个USB接口?!

楼主(2008-12-11):
我们有一个项目,由于功能关系,里面有两个USB芯片,一个跑USB1.1,一个跑USB2.0,但是考虑到实际产品最后的体积关系,希望外部只使用一个USB接口(当然两个USB芯片不会同时工作,是一个先后关系)。不知道在具体电气性能上能不能实现?!一个USB芯片在通讯的时候,另外一个USB芯片即便不通讯,但实际的电器连接会不会对线路造成影响?

楼主:
谢谢~

二楼的兄弟,我看了你的片子,好象你提供的和我需求的有些恰恰相反,你是一个单芯片带两个USB接口,但我现在是希望能不能两个USB芯片共用一个USB的物理接口,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因为电气连接而互相影响,以损伤通讯效果···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
补充

补充,呵呵,或许二楼兄弟是觉得可以用你的这个芯片作为一个转接芯片,但是这样的话,无论从成本到体积,可能都不太合适···
从USB的协议来说,一个HOST是不能同时接两个节点的,但是我这个节点是不会同时工作的,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的时候,另外一个完全停掉,仅仅只是物理连接而已(但这个片子还是上电的)···不知可行否?

网友A:
用个USB切换开关芯片

切换D+ D-
TS3USB221A 具有 ESD 保护的高速 USB 2.0 (480Mbps) 1:2 多路复用器/多路解复用器开关

maxim也有

网友B:
加一个USB HUB,别无它法

LS说的多路开关不适用,因为主机不能在一个端口上识别出2个以上的地址,除非使用HUB。

网友A:
楼主的两个不同时工作啊。完全可以用多路开关的。

楼主:
谢谢

是的,我的两个USB芯片是不需要同时工作的,不知道这个开关芯片价格几何?贵不贵啊?

网友B:
两个USB设备不同时工作,也不能用多路开关合并到一个端口

上位机只给每个端口分配一个地址,而且只对应一个驱动,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一个驱动程序实现2个不同设备的操作。除非这2个设备使用相同的设备描述符,并分属不同的配置(Configuration),还要要求上位机端的驱动发命令切换2个不同的配置和多路开关。

基本而言,楼主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用在费心思了。

网友C:
不同时工作是指不工作的设备以后再也不工作了,而不是交

理论上使用开关还是可以的,跟拔下来没啥区别。

网友D:
一个设备在强调体积的基础上还搞出“两个USB芯片”,真是

建议LZ还是先想法用一个芯片解决

实在不行,那就只能用USB切换开关芯片了

网友E:
有HS的开关么?

还是考虑HUB吧

网友A:
这种开关应用很普遍的啦.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G(2009-01-13):
为什么不内置HUB芯片

HUB芯片很便宜的。

网友H(2009-08-01):
帖子里的链接怎么都看不到呢?

网友I:
  HUB再便宜应该也不会比USB模拟开关便宜。如果不同时用,用USB模拟开关(不是普通的模拟开关啊),过程就相当于拔下一个,再插上另一个。上面有人提到一个端口只分配一个地址,简直就是思维错乱。
  如果要同时用,内置一个HUB即可。

网友J:
用一个芯片,做USB 复合设备

网友K:
用hub比较靠谱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虽然两个设备不同时工作,但断开一个接上另一个,系统每次都需要重新枚举识别一次新连接的设备。
感觉时间久了这样不太稳妥。好像在做USB接口热插拔的stress测试似的。

网友M(2009-10-13):
可以用一个芯片做复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