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电流500ma是经过寄存器配置过的吗

楼主(2008-12-11):
我在周立功的d12书上看到,在自供电系统里,需要进行配置才能到500ma

对吗,我要做一个主机usb供电的设备,在500ma左右,刚上电的话,

会不会驱动不了?

网友A:
一般不是,只是简单串了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B:
就是有配置实际应用中一般也不会用

因为这样要加入专们的电源电路,这样的电源精确到毫安的输出,应该成本增加不少,你看PC上如何处理的就知道了

网友C:
协议里是这么规定的,但多数PC厂商都在偷工减料

网友D:
也算不上厂商偷工减料

  因为USB的标准对于电源实现有多种策略,比如,可以每个端口都限,也可以几个端口总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