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USB转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用USB转的串口,上位机在和串口通讯时,如果没有先通过软件关闭串口而拔掉USB接口,
上位机软件会崩溃,请问是什么原因和如何解决?

网友A:
用win自带cdc类驱动的不会崩溃,用其它驱动的上位机肯定挂

有时还无法退出,必须关闭pc电源

网友A:
用pl2303等芯片会造成驱动程序出错,好像没有什么解决的办

网友B:
上位机软件写得不好。应该增加一个device chang消息的响应

楼主:
对上位机软件没什么研究

只是用简单的API实现与串口的通讯,也不想管它了,以后改用HID的。
谢谢各位!

网友C:
你可以研究一下ddk

网友D:
呵呵,刚好整了个新版本串口调试软件。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3193462&tp=%u5723%u8BDE%u8D21%u732E%uFF0C%u5475%u5475%u3002eagleCommV0.65%u7248%u3002

正好请你们测试。

网友D:
昨天的程序eagleComm打开串口有点小问题

请重新下载新版本测试。
版本号未更新。

已测试PL2303虚拟串口,拔除时可以检测到,并且不会死机!!!!

网友E:
我想问?

楼主,我想问一下USB接口的电路设计原理您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不吝赐教。

网友F:
USB转串口不能用

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电缆PL2303,回来装上驱动之后不能用,那位大侠能帮忙?

网友D:
LS的碰到伪劣产品了。

以前的公司买了4次才买到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