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PRESS的USB模块

楼主(2008-12-18):
    我用了CY7C63813有USB用户模块,我该怎样接收主机(PC)发给我设备这边的报告(数据),例如键盘三盏LED灯的状态.设备往主机发送数据的话可以调用模块的API USB_LoadEP(BYTE  bEP,  BYTE *pSrc, BYTE count)来完成.那么接收数据要怎样完成呢.我看过了USB模块的用户手册,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描述

网友A:
要接收到键盘LED的数据,你的报告描述符必须有一个键盘应

楼主:
设备

 设备已经以"人体学输入设备"被挂载了.并且我调用 USB_LoadEP的话已经可以往主机发送数据.现在我是不知道该怎样来得到主机的输出报告(LED状态).希望您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如果有定义中断输出端点的话,将在中断输出端点收到1字节

里面就包含了LED信息。

如果没有定义中断输出端点,将会收到SET REPORT的请求。

当然,这些数据只有当LED状态发生变化时你才能收到。

楼主:
电脑圈圈前辈

   能不能具体说说SET REPORT的请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网友A:
SET REPORT就是一个标准的类请求,你可以看HID协议

网友B:
我看过圈圈的源代码。里面有的。你可以参考参考的。

网友C:
CYPRESS的USB模块

高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