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用过CH375 ? 现在遇到通信问题

楼主(2008-12-18):
用的是串口通信,但跟MCU连接不上,检查375的晶振频率正常,复位信号正常, MCU这边采用的波特率是375中默认的9600

网友A:
还用这个,不怕贵啊

网友B:
建议用2。0高速,我有方案,不要用CH375这种片子

CH375 1.1协议的价格高,性价比不行,建议用2。0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