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知道USB设备是挂在哪个集线器上的?

楼主(2008-12-22):
(无正文)

网友A:
root hub是根集线器。下面还可能有其它集线器

楼主:
所以我才想怎么才能知道挂在哪个集线器下,

我用VC,,需要几个设备同时挂在电脑上,但区别不开,,

想用软件找出其挂接位置,并进行区分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干,如果是自己的设备,使用设备序列号来区

如果一定要这么干,你可以参考一下DDK下面的USB VIEW例子,或者去网上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