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的PCB问题

楼主(2008-12-27):
谁可告知有关USB的PCB板走线要注意那些问题吗??

网友A:
有关USB的PCB板走线要注意哪些问题

1)D+和D-要保持平行走线,尽量不要跨层,至少减少跨层的次数,跨层也要尽量同时跨。
2)D+和D-应保持走线长度一致,宽窄一致,并尽可能地短。
3)D+和D-尽量不要靠近高频信号线路,如有条件可以用地线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