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USB的门外汉,特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14):
俺有一个烧写芯片的工具,实际是一个USB转串口的玩意。但是它指定只能使用FTDI的芯片,其他家的都不行。然而市面上这个芯片的USB转串口线很难买。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可否对烧写程序进行适当修改,以使它能够识别、接受其他芯片的USB转换线?

谢谢大家了!预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A:
指定了,估计没戏。

网友B:
可以试试

网友C:
你可以选这个

目前USB技术是计算机外设总线的重大变革。USB设备一般分两种,一种是集线器(Hub),其功能是为其它USB设备提供扩展接口;另一种是完成某项具体功能的PC外围设备,如鼠标、键盘等。现在,USB技术的应用领域已不再局限于PC和外设了,越来越多的消费电子产品也开始采用USB技术。USB数码相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USB专用芯片一般有三类:集线器USB控制器、外设USB控制器和通用USB接口芯片。USB接口芯片的厂家现在越来越多,从协议上看:多家都在USB1.1版本大做**,原先有    Philips产品因为开发难度大,技术支持门槛高,  南京沁恒的USB芯片5年前以易用专业的特点推广到市场,很快应用广泛,另外一个老牌的公司CY的产品也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与国内的工程师来说选择沁恒的USB产品应用的是的确是简单方便,近几年来沁恒的USB产品占有市场比例越高。
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样,USB市场还处于雏形期,对USB的速度需求也是越强烈。USB2.0的产品也是推出了不少,大多数是虚假速度,商家在做**游戏,真的USB2.0的芯片少的可怜,笔者了解目前达到480M的USB2.0芯片的其中厂家 爱普生公司,该公司的USB2.0芯片有绝对优势在向市场推广,有S1R72V27  S1R72U16等USB2.0 速度480M的HOST高速主从控制器,该公司的USB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晚点,目前在欧洲以及美洲以及台湾应用比较广泛,满足了市场的需要。目前北京深圳的电子市场都可以买到该公司的产品,有对速度需要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肯定收获匪浅,购买的方法可以到IC交易网(www.ic.net.cn)上搜索,也可以到爱普生公司网站申请到样片。http://www.epson.com.cn/usb/
无论是开发USB集线器,还是USB外设,单片USB控制器是当今业界的主流解决方案。其实,USB控制器就是一块含有8位或16位CPU内核的CMOS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