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USB线序问题

楼主(2009-01-14):
我准备用一个废鼠标和手机充电器做一条直接用电脑5V USB供电充电的线,

鼠标的线有蓝绿橙白四种颜色,手头没有万用表,没办法测试。请教下5V和地分别对应哪条线?

网友A:
颜色不一定准确的哦...还是测量可靠。

网友B:
标准USB线是红(VCC),白(D-),绿(D+),黑(GND)

如果不是这些颜色,最好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