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到usb设备的位置可行不?

楼主(2009-01-20):
有4个设备,接在一个usb-hub上,然后将hub插入pc,想得到4个设备的位置,

然后按不同功能处理,但4个设备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可以的,找usb view这个例子看看

楼主:
谢谢蛋蛋,呵呵,,

找了源码,编译运行后截个图如下:

楼主:
接下来就是分析源码,呵呵,

楼主:
还有问题:怎么知道哪个文件名对应哪个port口上的设备呢?

比如cypress的设备驱动多个会生成多个文件名分别为ezusb-0,ezusb-1,
但怎么知道哪个设备在哪个port上呢??

如果不能对应上,还是没法区分控制设备,

网友A:
呵呵,慢慢整吧...

楼主:
在网上找了找,发现04年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但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A:
这样搞很不通用,还不如每个设备一个唯一的设备序列号方

楼主:
那样生产就费一些事,要每台机单独写一个序列号,

做多机级联优其麻烦,

你说的办法我早就提过,,但要改起来麻烦,

所以我先从软件上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A:
能不能人工干预呢...可以的话,就可以一个个插上啊

网友B:
如果能人工干预,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呵呵

年后再考虑吧,下午回家,

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A:
那用你的程序操作集线器,让它对设备一个个重新枚举行不

楼主:
00在12楼的提的可以实现?

能控制枚举过程??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发送命令通知集线器,叫它禁用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