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新版主

楼主(2009-02-07):
usb显示器的firmware咋写,用at91sam7s64的arm。

网友A:
这个没搞过哦...得靠你自己看看文档拉。

网友B:
哈哈,王会计也真是

您这USB接口的显示器用AT91SAM7S64根本实现不了.该芯片的USB接口是全速2.0,最高通信数据流为12Mbps,根本达不到显示的内容的带宽,即使做成了,屏幕显内容估计也是拉幕式的.
所以这考题本身无意义.

网友C:
这个考题当然有意义!USB.ORG定义了USB显示器类

但是USB显示器类不是用来传送显示数据的,USB显示器类是用于调整CRT显示器的各项物理参数的。USB.ORG网站可以下载USB显示器类的协议。www.usb.org/developers/devclass_docs#approved

网友A:
我晕...那不就是跟HID类差不多了...

既然有音频类,应该也要有视频类才对嘛...不过显示器的数据量的确太大...尤其是大分辨率的。所以有专门的DVI接口。也许到了3.0的5Gbps,小尺寸的才有玩头吧...

网友C:
USB显示器类就是使用了HID类的传输

唯一能够区别的就是它的USAGE和USAGE PAGE。

圈圈也有被问蒙的时候,哈哈哈。。。。。。

网友A:
我晕...俺没搞过显示器设备嘛...

以为像音频设备那样有专门的显示器类呢,还有运动图象压缩什么的,可复杂了...

不过我估计楼主要的是真正传送视频数据的USB显示器拉,而不是简单的HID设备。
这些显示器相关的控制用途倒是在HID用途页表中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