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1160,ISP1161现在一般卖多少钱,1K量?

楼主(2009-02-17):
最近选USB控制器,不知道选啥好

网友A:
你是要找USB HOST吧?

其实内置 USB DEVICE 接口功能的MCU经过适当改造是可以做USB HOST用的,没必要再外接一个 USB HOST 芯片了.我以前也用过 SL811 CH374,但现在单芯片搞定了,^_^.
我把 C8051F340 的内置 USB DEVICE 接口改造成了 USB HOST 接口,用于读取中星微的USB 摄像头,东西去年就已经量产了.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置 USB DEVICE 的MCU也是可以改成 USB HOST的.

网友B:
有个国产的芯片貌似不错的说

ch375吧?只是很多地方官方没提供源代码,只是给了个库。不过功能已经很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