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12

楼主(2009-02-17):
5V总线供电的D12系统再次发难,主机就是不识,测试代码在3.3V系统

一切正常,区别仅在于,3.3V系统的CS接地,5V系统由MCU控制,ALE都接到

MCU上,读写信号也是,GOODLINK在闪烁几下后,就在也不亮了,更改了一些

硬件后仍不起作用,把D+_上的电阻都去了,更是不识,我觉得是软件的事

了,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我一直用5V啊,很好用。不过CS一直接的地。

网友B:
读ID看看是否正常

D12有ID可读.

网友:
仔细看供电

一般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C:
d+,d-上加个3.3v的稳压管试试

还有,你尝试在其他计算机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