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采集卡设计

楼主(2009-02-24):
小弟刚毕业,在一家教义公司做开发
现在公司想开发一块USB数据采集卡,采样速率为200ksps  12位,采集信号范围为+/-500mv到+/-10v

我对USB这块是一片空白的  所以请各位能不能给个建议使用什么USB芯片好呢?或者给个方案?
我也看过一些usb芯片的资料:
cy7c68013a 好像用的人最多了在高速采集这块,但是他的开发好像比较复杂
CH375  应该不上面的简单一点,但是不知道它的传输速率够不够用
先谢了!!

网友A:
CH375比较合适

网友B:
估计CH375没戏,以前问过

朋友,最大200KBYTES/S,所以不适合建议用at91sam7sxx,cdc类,在PC端看是操作串口,速度1MBYTES/S

楼主:
cy7c68013a

cy7c68013a可以吗
好像查资料时发现使用这款芯片来做USB数据采集卡的蛮多的
但是在网络上好像很少有人在讨论这块芯片的,
我想用这块芯片  不知道入门难不难?

网友C:
cy7c68013a没问题

这点速率,high speed远远满足要求,国产的芯片基本不要用

网友D:
用个带usb控制器和ad的单片机

网友E:
好像要长期运行的话,得考虑功耗得问题

另外,觉得phhilips公司得usb芯片还好。

网友F(2009-04-28):
关于你的采集器

你的USB数据采集卡设计得怎么样了?如果需要,我这里有现成的成型板子。可供参考。
采样速率为200ksps/CH 16位  30通道并行 ,采集信号范围为0~+/-20v

hyserm@139.com

网友G:
楼主的数据采集卡做得怎么样了

楼主的数据采集卡做得怎么样了?
也想做类似的项目,能否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