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端的USB程序怎么快速开发啊?

楼主(2009-03-04):
想用PC和ARM通过USB通讯,协议以及ARM端的资料已经看的比较明白了,但是不知道在PC端开发是个什么过程,是必须用C++写驱动吗?还是有现成的程序包可用?我想用C#开发PC软件,微软的VisualStudio里有没有现成的功能可供调用?
谢谢!

网友A:
网上有一些现成的驱动可以用。也可以使用hid设备或者cdc设

楼主:
能否详细说说?或者给个链接或教程?

多谢哈!

网友A:
去这里看看: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cmd.html?do=blogs&id=6407&uid=2198

网友B:
访问那博克地址有安全告警

楼主:
用WinDriver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楼主:
如果不是Storage Mass之类的标准设备,是否能用winDriver开发

谢谢!

网友C:
最好用DDK开发

可以自己在DDK示例程序中找一个比较接近你需求的来修改。
驱动技术比较全面的网站有驱动开发网。
不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网友D:
怎么大家都不提VC,我看到好多USB2.0上位机都是用VC写的

网友E:
VC指的什么?

那是个IDE,最终还是调用DDK

网友A:
谁说不提VC啊...俺书中的HID应用程序、自定义应用程序,

还是驱动开发,都是用VC的。

网友D:
哦,我说呢,都是一条道上的哦

VC是上位机的编程语言,我用68013的开发板的时候看到的上位机的程序也是用VC写的,还有例程,圈圈,就是包含了一个头文件和打开文档,关闭文档,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HID?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判断是否是HID。判断设备类型,直接进设备管理

网友D:
哦,那VC负责什么?

VC负责什么?只是负责开发客户的可视化的界面程序,和接收数据?
圈圈,你说的驱动开发也是VC写的吗?VC也写系统?

网友F(2009-05-04):
同问,同学习!

同问,同学习!也很关注这个

网友G:
连VC拿来做什么都不知道,还DDK

建议新手还是循序渐进的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网友H:
LS到处广告。。。

网友I:
可以试试微软的 Win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