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Device如何判断数据传输的大小

楼主(2009-03-07):
我现在采用D12做Device端,遇到个问题,驱动每次读写D12的时候,D12怎么知道本次读写数据的字节数呢?
尤其是主机读D12的时候,Device怎么知道本次应该发送多少字节的数据给主机呢?
是否需要自己定义个包,再读数据之前先发送这个包给D12,让D12知道本次需要传送的字节数?
谢谢大侠解答。。。。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re

引用 网友A:
驱动开发|WIN编程 ←返回版面

2楼: D12需要返回多少就要返回多少...

大于最大包长时,每次发都按最大包长发,剩余的单独发;
不够最大包长时直接发。

主机则要求至少能够接收一个最大包长的数据包。

楼主:
谢谢斑竹先

先谢谢斑竹。。。

但是我这么知道大于最大包长或者不大于呢?比如这些主要需要50字节,下次又需要200字节,我这么能从主机发给我的包中知道这个50字节和200字节呢?

另外,对于你说的“主机则要求至少能够接收一个最大包长的数据包”不是很理解呢,麻烦你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呢?

谢谢。。。

网友A:
端点最大长度是在你的端点描述符里面定义的,你当然知道

你一次想返回多少数据,是你两边事先约定好了的。或者通过输出端点发送数据告诉设备,这些协议都需要你自己来定制。

楼主:
现在明白了

谢谢斑竹了。。

网友B(2009-05-22):
设备描述符中就有你报告的最大封包数...

标准的请求命令当中 有个2个字节 是表示数据字节长度的..
通常情况下,你回复的封包长度,和它要求的一样..
在PC上,HOST 问你要的数据长度,是根据你枚举时候,
报告的描述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