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CYPRESS的CY7c68013A芯片?能做host吗?

楼主(2009-03-07):
哪位用过cypress的CY7C68013A芯片,这块芯片性价比如何,我看了下datasheet,说是增强的51核,不知道速度怎么样?还有这块芯片能做host吗?能不能做device,能不能两个同时做?

网友A:
不能做host的

只能做device的,不能做host
速度还不错,USB2.0高速设备,价格就看你个人了。

楼主:
re

好的,谢谢啊,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他能不能做host,不能做就算了。

网友B:
你们好,我现在也在用这款芯片,遇到个麻烦

因为这个芯片没有ROM,我把程序下载到E2PROM里面,发现重新上电后程序在跑,
可是PC不能识别我的USB了,是什么原因?我把.HEX文件已经转化成了.IIC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