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里的程序代码不涉及文件系统???

楼主(2009-03-07):
刚才看一份资料,说USB设备不需要干预文件系统的具体细节。
又大概的看了看手里的一份产品源码,好像还真没有涉及文件系统的代码,跟Flash相关的就两个函数,一个读一个写,其它似乎全是跟USB相关的东西!

果真是这样?自古以来我都以为……

网友A:
没错

就好像硬盘一样,
只管数据存储就好了,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考虑的问题,存储设备不需要关心。
当然,如果你是MP3的话就要考虑文件系统了。

楼主:
哇,原来这样啊!

谢谢quakegod回帖指点!
看来这个东西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不少了啊,哈哈,精神胜利法!

我一直都以为。。。今天算是洗脑了!
非常感谢!

那再问一下,为何不同的U盘在用windows格式化时支持的文件系统格式不同呢?
既然是windows管理,那就不存在区别啊!
比如我以前的一个爱国者128M的就支持NTFS,而现在手里这个朗科512M的仅支持FAT和FAT32。

谢谢谢谢,非常的感谢!

网友B:
哈哈,不能说自古以来,否则不就是说俺作古了吗?

U盘中的代码从来不管文件系统,一个U盘可以用在Windows、Linux上,也可以用在Apple OS上,操作系统决定其格式,所有文件系统都是以512字节的倍数为单位操作块存储设备,硬盘、磁带、软盘、U盘等都是块存储设备。

网友C:
LS理解过于片面,U盘其实可以虚拟成硬盘、软盘、光驱等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可以去看看这篇**:
 相关链接:http://we.pcinlife.com/thread-896045-1-1.html

网友D:
除了 xwj都理解错误

让00出来给它们解释解释吧

我稍微提下:
U盘分主控芯片编程和操作系统接口。我的ext3自启动linux U盘。。。。

网友B:
理解过于片面?也许吧

所谓U盘虚拟成硬盘、软盘、光驱,是因为在OS中U盘的驱动预置了相应的虚拟功能,这样才能通过U盘中的PBR指示虚拟的对象。

网友D:
平常人有没有linux下刷U盘的工具啊

俺想要个开源的。

网友E:
顺道学习下哈

顺道学习下哈,以前也不大明白

网友F:
哈哈,那要看你打算怎么做了,要放上也可以,自己格式化

不放也行,让windows帮你格式化。

网友B:
6楼说说你的看法,不要找别人代劳

00说的只代表他的观点,不是你的观点!

楼主:
晕呐,俺的问题:

为何不同的U盘在用windows格式化时支持的文件系统格式不同?
请教啦,谢谢啦

网友D:
11楼

"6楼说说你的看法,不要找别人代劳"
---------很显然么,USB主控芯片可以编程,让自己成为USB-HDD,USB-CDROM等,因为主控芯片都是一样的且BIOS依照主控芯片传上的命令来判定它是什么(具体标准没读,有读过的解释下,300多页啊好像)

主控芯片主流是台湾产的,具体厂家忘了,就3家好像。。。。

有专门的对USB主控芯片编程的工具,google下“量产工具”,但都是window下的,希望哪位高手能写个linux下开源的。

然后是文件系统,当系统识别是U盘后,读写文件就和本地文件一样了(至少linux下如此)

“说USB设备不需要干预文件系统的具体细节”
------------你对硬盘的时候干预文件系统的具体细节了吗,一个道理,前提是系统支持了。

网友D:
我说完了,可

强烈大家弄个开源的U盘量产工具。。。。。

 彻底扔掉光驱

网友B:
哈哈,LS说我理解错误,我还是没明白错在哪里

我的理解是"U盘里的代码不需要涉及文件系统的管理",你说我理解错误,也就是说"U盘里的代码需要涉及文件系统的管理",那么请你说说U盘里的代码是如何参与文件系统的管理?一定要这样做的理由?

网友D:
晕。。

“U盘里的代码不需要涉及文件系统的管理”

你没错,对U盘控制芯片编程当然不需要涉及文件系统的管理,那是格式化出的格式。

你答的太绕了,

“U盘中的代码从来不管文件系统”-----------俺以为是读写U盘的代码里

现认个错。。。

希望平常人大侠能做个开源的U盘量产工具------手机上装系统不能用光盘哈。。。

网友G:
开源的U盘量产工具?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什么功能?用最新的带USB OTG的STM32可以实现,谁愿意做?

网友F:
用STM32做U盘?太浪费了。现在搞U盘要用专用芯片

网友G:
哈哈,圈圈看错了,我是说用STM32做U盘量产工具

用STM32做U盘当然不合算了,U盘只能是部分功能才行,比如具有U盘功能的数据采集器等。

网友F:
量产工具?直接把芯片焊上就行了,还要干啥?

网友H:
看了半天不知道大家干嘛?

U盘主控是不涉及文件系统的,对PC端而言它的功能就是实现扇区读写(内在的核心功能包括坏区处理)。

U盘量产程序是不会开放的,这是各主控芯片赖以生存的资本,能给你么?

目前大陆主流的U盘主控芯片都是大陆产的,以前是贴片,现在都改用绑定了。

难道在WINDOWS下量产程序处理过的U盘芯片不能在LINUX下使用?

扔掉光驱很简单,LINUX下做个img文件直接mount,WINDOWS下用虚拟光驱。
如果把U盘做成虚拟光驱,WINDOWS下和linux不可能不能用,除非你系统版本太老。

网友I:
俺做的小U盘,给大伙瞧瞧,就32K,只能当测试工具用

用的是专用芯片做的,不要写程序.

网友B:
21楼是业内人

鉴定完毕。。。。。。

网友D:
dragon_hn

"U盘量产程序是不会开放的,这是各主控芯片赖以生存的资本,能给你么?"

--------------不这么认为,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一般都是卖U盘的人作的,台湾的芯片生产厂商只提供datasheet。

“在WINDOWS下量产程序处理过的U盘芯片不能在LINUX下使用?”
----------能用,俺就想弄个开源的,放心。。。。又不难,

网友H:
楼上的我觉得一直在绕圈圈

我觉得楼上的一直在绕圈圈,自己绕不出自己画的圈圈。
1.量产工具不是卖U盘的人做的,是卖U盘主控芯片的原厂做的。
2.现在大陆的U盘芯片绝大多数都是大陆做的,不是台湾做的。
3.U盘芯片基本上没什么DATASHEET,包括现在的MP3芯片也没有DATASHEET,都只提供一个原理图和一堆量产程序,大多根本就没有DATASHEET,工厂所做的工作就是傻瓜式的量产。
4.连DATASHEET都没有的芯片,会给你开源?
再给你泄漏一点:
现在的U盘芯片量产程序可以随意设定U盘的容量的,就是说,即使你的U盘只焊有一个256MB的NAND FLASH,但你却可以设定容量为8GB或是16GB。早期的量产程序不能随意设置,是多少容量的NAND FLASH就只显示多少容量。这样的U盘在任何操作系统下即使格式化也不能看出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容量,鉴别容量的两个方法:一是打开U盘量产程序查看。二是把U盘资料拷满,看最后一个文件读出来之后是不是跟原来一样。

网友D:
受教了。。。。

“我觉得楼上的一直在绕圈圈,自己绕不出自己画的圈圈。
1.量产工具不是卖U盘的人做的,是卖U盘主控芯片的原厂做的。
2.现在大陆的U盘芯片绝大多数都是大陆做的,不是台湾做的。
3.U盘芯片基本上没什么DATASHEET,包括现在的MP3芯片也没有DATASHEET,都只提供一个原理图和一堆量产程序,大多根本就没有DATASHEET,工厂所做的工作就是傻瓜式的量产。
4.连DATASHEET都没有的芯片,会给你开源?
再给你泄漏一点:
现在的U盘芯片量产程序可以随意设定U盘的容量的,就是说,即使你的U盘只焊有一个256MB的NAND FLASH,但你却可以设定容量为8GB或是16GB。早期的量产程序不能随意设置,是多少容量的NAND FLASH就只显示多少容量。这样的U盘在任何操作系统下即使格式化也不能看出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容量,鉴别容量的两个方法:一是打开U盘量产程序查看。二是把U盘资料拷满,看最后一个文件读出来之后是不是跟原来一样。”
----------------------哎,看来U盘都这么不开放,技术界真是。

要能是有标准的量产工具,恐怕光驱早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J(2013-03-26):
水平参差不齐,没找到想要的信息,量产工具就是把与PC端的协议什么实现的源程序写入主控芯片,里面应该会涉及到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