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加快U盘的识别速度的方法啊?急

楼主(2009-03-10):
最近要对上千个U盘进行检测,要命的是每个U盘插上去都要出
发现新硬件……USB磁盘……正在安装驱动……你的设备可以使用了
这个过程得花不少时间,至少有十几秒吧,这对测试上千个U盘非常要命的事
有没有有办法让它们不要出这个提示?
谢谢

网友A:
木有办法...因为每个U盘都有一个唯一的设备序列号,

都需要重新识别...不然多个同一种U盘就无法正常使用了。

网友B:
你自己做一个USB HOST读取U盘的设备啊

你自己做一个USB HOST读取U盘的设备做测试架啊。
要不就只能用PC了。做U盘的厂少则有几十台PC的,都这样。

网友C:
这个在出厂时全检就行了,生产过程搞抽检,流得快得很

最后完工时总得检一下吧,不然会害苦卖U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