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12 枚举 只是对某台电脑U口成功,急急!!!

楼主(2009-03-11):
MCU是STM32,d12 采用 3.3v,

现在情况是对某台电脑U口成功 枚举,USB view观察 数据 正常正确

可收usb调试助手 的数据

对其他的只是发现 不识别设备

通过usb view 观察,发现 对 主机的 in 包,没有能够及时响应很多in包,nak

mcu 是72m,不知道是不是 mcu 太快,使得 d12 没来得及响应

延时不够?

高手 指点一二

原来做过 pic18的,可以正常使用,晶振24m

楼主:
安装驱动问题

可以枚举的那台电脑,安装驱动程序,完成时,需要把usb拔下来,才会显示 安装完成,疯了,否则进度条满了,还在等着

网友A:
有可能吧。可以适当降低IO口速度看看吧。

网友B:
STM32有USB端口,可以直接接到USB主机

不必再外加任何芯片。除非不差钱~~~~

网友A:
楼主就是要玩D12芯片

楼主:
是这么情况,stm我要用它的CAN

它和usb不能同时用

楼主:
圈圈,你觉得 端口延时多少 才和pic 的差不多啊

你觉得还有其他问题么

还有个问题,为啥安装驱动,非的拔下usb,才能完成,否则就在那里等着

网友A:
驱动安装是卡住,可能是对set config的响应不正确或者无响应

你可以像我的随书光盘的程序那样,把调试信息都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就知道走到哪一步了。
例如中断发生时,打印出中断状态,进入了什么处理,读到了什么数据,写了什么数据等等,
这样就容易定位故障点了。

网友C:
想到两点

1.IO口速度过快,导致D12有时不能及时响应.
2.PCB布线不行,导致D12接收的数据出错.

除了用BUSHOUND外,楼主也应该在STM32上通过串口打印USB处理进度(包括枚举过程与数据传输等),这样便于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楼主:
各位朋友,问题解决 谢了

现在已经成功

供电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