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芯片带E2PROM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03-13):
我用的是CY7C68013芯片带个E2PROM24LC64,PC上的驱动已经装好了,可以识别我的USB器件,我把.HEX文件转化成.IIC文件,第一个字节改为了0XC2,重新下载到E2PROM里面,重新上电后,程序跑起来很正常,可是PC就是不能识别我的USB,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下吧!搞了好几天了,郁闷````

楼主:
圈圈,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USB的应用程序是不是放在EEPROM里面?还是放在PC端,上电的时候是不是要下载到目标板上?为什么每次上电USB器件都要重新要求下载,自己的应用程序怎么掉电就没了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程序不对啊

网友B:
当然不能被识别

只要没有恢复前面几个字节的数据,计算机就不能被识别。一般程序写到IIC之后,需要自己改写驱动程序才能被重新识别。

楼主:
哦,我想也应该是这样!

楼主:
要改那些数据呢?

要改那些数据啊?是自己把HEX程序改好成IIC程序以后再烧写到EEPROM里面吗?

网友A:
你不是说你的IIC文件是keil自动生成的吗?应该有工具生成才

楼主:
关键是生成的IIC文件还是不识别。

可能要改 不止一个字节,可能还有 一系列的字节

网友A:
去cypress的官方网站下一个转换工具吧,我想应该有的。

好象叫做hex2bix。

另外他们的工具好象支持直接hex烧入到EPROM啊,应该会自动帮你添加才对。

楼主:
恩,是这样的,谢谢你了!

网友C:
tenx-usb controller应用平台

tenx的TMU3112在IC规格上十分相似与CY7C68013,但从性价比来说,会更有竞争力。现在我们可以提供众多软件应用平台,方便客户开发。
通过虚拟光盘的形式,autorun应用程式。

曾鹏(Ken)
市场业务部
Tenx Technology
www.tenx.com.tw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B座2401室
MSN:zengpeng198208@hotmail.com
0755-82995189-1027  13603006304
FAX:0755-82995657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8175715152.pdf

网友D:
楼上真会开玩笑。

楼上真会开玩笑。

网友E:
是啊

仅仅是个fullspeed的usb就和68013叫板啊

网友F(2011-04-08):
没有E2PROM的时候程序下到RAM里面,但是我焊上E2PROM的时候,什么PC机的任务管理器,还是显示miss e2prom?
    有人建议我重新安装驱动? 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网友G(2012-03-10):
你不该inf文件它当然是E2PROM MISSING
14# andyli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