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USB设备时引起电脑死机?

楼主(2009-03-18):
发生了好几次了,一插上USB端口,看到一个总线复位的信号,电脑就黑了,
而且黑的蹊跷,电源灯还亮着,只是显示器没有了,键盘什么的都没反应,重启电脑也不行,解决的办法也蹊跷,只需要把电脑的电源线拔下来再插上(注意是关闭电脑没有用,必须是拔了电源线再接上)。
晕乎了,有没有谁遇过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我原来调68013时遇到过类似情况!

只要一插上,计算机就重启! 在别的计算机上没事!当时很郁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