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SB收发器的软件?类似串口调试的那种

楼主(2009-03-20):
(无正文)

网友A:
USB 转串口,用HID也可,慢

网友B:
刚刚看到一个BusHound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

网友C:
windriver可能是最接近的

网友D:
BUSHOUND好用些

比较好用

网友E:
bus hound 挺不错的,就是容易死机和蓝屏..

网友F:
bus hound 不能发送。

网友E:
bus hound可以发送。

网友G:
bus hound怎么发送?

网友G:
知道了。

原来点设备后再点SEND COMMAND ,以前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