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的板子为什么不能下载啊,抓狂

楼主(2009-03-25):
曾经尝试过用Keil,那次是用C8051F,这次用STC89C52,还是用Keil,怎么就下载不了啊?
请圈圈帮个忙,你书上说的我都做了,Keil里面编译通过了,可是下载还是灰的。我的仿真头应该怎么设置啊,还有Com口以及波特率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我试过了,只能用STC-ISP下载,Keil还是不行啊

我试过了,只能用STC-ISP下载,Keil还是不行啊。这样岂不是不能在线调试和修改程序了啊~~感觉有点麻烦哎,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Keil怎么设置的帮一下忙啊

网友A:
STC89C52没有USB. ;)

^_<

网友B:
不能在线调试。只能用过ISP下载。

圈圈当初调试程序也是这样调试的,否则为啥我的程序中有那么多的通过串口显示调试信息的代码呢?
就是通过串口显示调试信息用的。

用这个芯片,只能使用纯软件仿真的功能。仿真得差不多了,再下到芯片里面去试。你看我书中的操作流程就知道了,调试时经常要烧录芯片的。

楼主:
谢谢了啊,那该死的Keil到底支不支持程序下载啊

再请教一下圈圈,Keil到底支不支持程序下载啊,Target Options_Debug选项卡下面的那个Monitor—51 Driver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以前用c8051f020的时候想用Keil也没用得了,后来还是用的新华龙公司自己的编译器弄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网上也没有相应的帖子,真是很不爽啊~~

网友B:
要用keil支持的下载器才行的。keil不支持这个芯片的ISP下载

网友C:
不能下载不是keil的错……

STC自己设计的用串口ISP下载,C8051F自己设计的用仿真器接JTAG下载
都是各公司自己定的,这些具体情况keil在开发的时候是没法预见的……

STC那个,用AT89S52型号的代替编译就可以了,下载还要单独用STC_ISP的
新华龙的,人家不是有keil的驱动和升级包么,安装之后keil就能认识c8051f了,而且可以直接用keil下载了,不安装人家当然没法帮你下载……

keil那么多年了,那么多人用,别老觉得人家软件做的不好~~

楼主:
其实我也是想用Keil啊,爱之深责之切嘛。。。

我也是觉得Keil的编译环境比较好,在同类软件里面是极为优秀的,所以对它的要求过于高了嘛,总认为Keil是无所不能的。谢谢前辈指点啊O(∩_∩)O~
顺便问下您有没有用过帮助Keil调试的小工具啊,就是类似于VC++ assist之类的